STEP7 Micro/Win V4.0 SP9每次开机都提示Assertion !

楼主(2016-03-19):
win8.1系统安装STEP7 Micro/Win V4.0 SP9,安装完后每次开机都提示Assertion !

如下图所示。

Program:pniopcac.exe

File:..\..\..\..\..\com_comps\pcsrt\lib\src\pcsrt_setup.cpp

Line:624

!"SETUP:Query OID_802_3_MULTICAST_LIST"

Abort:debugger gets invoked.

Retry:create a memory dump.

Ignore:continue with program

网友A:
这个很简单,pniopcac.exe,是与PROFINET网络中识别以太网接口功能相关的一个应用,关闭就好了!在桌面上右键网络,选择属性,打开本地连接,点击属性,把“PROFINET IO RT-Protocol V2.0”前面的小对号去掉,然后确定,再重新启动电脑就可以了。如果你的电脑不连上互联网的话,这个提示也不会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简单,pniopcac.exe,是与PROFIN...

 你好,我的电脑是要链接网络的。怎么办呢?

网友A:
就是把那个小对号去掉,然后重启一下电脑就可以了

网友A:
在不连接网络的情况下,就算你的小对号不点去,也不会出现那样的错误提示,明白了吗?

楼主:
不会影响网络连接吧?我刚刚把win8.1升级到win10系统还是一个样报错,最后只能删除了

网友A:
不影响网络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影响网络连接

 好的,谢谢,我现在马上试试看

网友B:
学习了,虽然没遇见过,说不定以后就会遇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简单,pniopcac.exe,是与PROFIN...

我遇见过 我是win8系统  你说的不管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这个很简单,pnio...

 昨晚也测试了,还是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