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PLC一个按钮控制三个灯的问题

楼主(2016-03-19):
大家好,我用200PLC编了程序,结果按钮超过2s松开后C1会变成1,而不是0,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你用了下降沿,在第二个扫描周期来时记一次下降沿脉冲,C1记录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 你用了下降沿,在第二个扫描周期来时记一次下降沿脉冲,C...

那请问怎么改才能使长按后松开C1不计录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你用了下降沿,在第二个...

 计数器使能端用上升沿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霸气...

用上升沿,长按一开始也会执行点动计数的程序。

网友C:
在C1复位侧再加上M0.0的常开点,与C1的的常开点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C1复位侧再加上M0.0的常开点,与C1的的常开点并联

还是不行C1还是等于1

网友A:
19:57:09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red...

使用上升沿后,按理说长按2S过后,松开按钮后是一个下降沿,C1不会计数,最后一句程序给C1复位不要用了,在使能端并上M0.0

网友A:
在C1复位端加, 上面写错了 不好意思,

网友D:
你用了下降沿,在第二个扫描周期来时记一次下降沿脉冲,C... 内容的回复!

那请问怎么改才能使长按后松开C1不计录呢?

网友E:
我觉得你可以加一个RS功能块试试

楼主:
我把最后一段程序改了下,用I0.0的上升沿复位跳转点,问题解决了。

网友F(2018-08-21):
首先按下按钮一下和长按的区别不能在按下的时候判断,程序那样写法没有问题的,但是在程序最后的位置写了一个按键松开后,复位M寄存器,由于这个寄存器复位了,那就回到上面的计数器加1的执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