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台达DVP-20PM00M的问题请教一下!

楼主(2016-03-19):
X READY/ERROR 指示灯亮,但是能点动和回原点,就是自动开不了。大家帮我看看会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2017-07-08):
遇到同样的问题,解决没有?

网友B(2017-11-30):
我也是,但是程序能运行,自动重复调用也正常,就是X轴亮红灯,x轴运行时灯会灭掉,x轴不运行又会亮红灯。搞不懂了,错误寄存器里又没数据。

网友C:
自动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