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的流量程序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03-19):
300PLC,电磁流量计,请各位老师指教!

以上第一图是废水的流量程序,二图是共享数据块。如果是这样我电磁流量计上的量程怎么设置呢?或者还有别的解释,麻烦给讲一下。谢谢

这是另一个流量计,流量计的量程是不是该设置为30t/h呢?

麻烦给我老师给看看,讲讲,谢谢!

网友A:
奇怪,咱们的FC105不太一样,如果是通用的话,IN0是输入模拟量,IN1是量程下限,IN2是量程上限,IN3是单极性或双极性输入,OUT是转换结果,但是它只能显示瞬时流量,如果需要累积,还需要别的程序的

楼主:
这就是知道个瞬时流量就可以的。

FC105为啥不一样我也不知道,http://bbs.gongkong.com/d/201601/655388_1.shtml

这是我以前发出来问的

引用 网友A:
奇怪,咱们的FC105不太一样,如果是通用的话,IN0...

网友B:
http://bbs.gongkong.com/D/200807/235006_1.shtml

FC105在编程软件中还有的。

楼主:
看了不 懂,主要是共享数据块里面的值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C:
奇怪,咱们的FC105不太一样,如果是通用的话,IN0是输入模拟量,IN1是量程下限,IN2是量程上限,IN3是单极性或双极性输入,OUT是转换结果,但是它只能显示瞬时流量,如果需要累积,还需要别的程序的如果你要采集累积量我劝你走485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