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触头接触不牢靠的解决办法有哪些?

楼主(2016-03-19):
(1)对于触头上的油污、花毛或异物,可以用棉布蘸酒精或汽油擦洗即可。

 (2)如果是银或银基合金触头,其接触表面生成氧化层或在电弧作用下形成轻微烧伤及发黑时,一般不影响工作。可用酒精和汽油或四氯化碳溶液擦洗。即使触头表面被烧得凸凹不平,也只能用细锉清除四周溅珠或毛刺,切勿锉修过多,以免影响触头寿命。

 对于铜质触头,若烧伤程度较轻,只需用细锉把凸凹不平处修理平整即可,但不允许用细砂布打磨,以免石英砂粒留在触头间,而不能保持良好的接触;若烧伤严重,接触面低落,则必须更换新触头。

 (3)运动部分有卡阻现象,可拆开检修。

网友A:
现在几乎很少修了,坏了就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