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故障

楼主(2016-03-19):
我厂用了一套S7300系统,CPU是315-2DP。现在出了个问题,向各位咨询一下。CPU SF和BF偶尔闪烁,一闪烁所有的泵都停了,一正常泵又自己启动了。想请问一下是不是通讯出了问题,但子站IM153连接器又没有报井。如果通讯出问题了,下边的数据不应该掉啊,各位帮忙分析一下,头都大了,谢谢

网友A:
SF(BF)不是总线出错指示灯吗,应该是profibus 总线有问题吧

网友B:
有可能是总线干扰,导致通讯中断。可能是你315里面没有加入OB87、OB82等组织块,导致PLC停机。

网友C:
有可能是总线干扰,导致通讯中断。所有设备都停止,看看还出不出故障报警,如果没有了就是二次谐波干扰,重新规范走线。如果还有就检查一下程序把

网友C:
sf亮红灯是程序错误,bf是通讯错误,都亮一般是通信错误

网友D:
此问题我遇到过,CPU SF和BF灯变为红色2S内,设备不会有问题,大于2S,设备停止运行;

解决办法:更换原装通迅线,更换设备上的总线接头,重新处理接地。

网友E:
我也遇到过此现象,原因就是总线接头接触不良所致,你看看吧

网友F:
通讯线及接头最好采购质量较好的,省下比必要的麻烦

网友F:
这类问题我也碰到过 具体问题发生在总线接头部位 接触不良所致 重新紧固就好了

网友G:
我也遇到过 更换了一个总线连接器就好了

楼主:
谢谢大家,我把总线头换了试一下.顺便问下,总线断了,子站的输出会发生变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