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抗器的用途和分类

楼主(2016-03-19):
按用途分为以下几种:
  1.限流电抗器——又叫串连电抗器。补偿电容器组回路中串入电抗器后,能抑制电容器支路的高次谐波,降低操作过电压,限制故障过电流。
  2.并联电抗器——一般接于超高压输电线的末端和地之间,起无功补偿作用。
  3.消弧电抗器——又称消弧线圈。接于3相变压器的中性点与地之间,用以在3相电网的1相接地时供给电感性电流,以补偿流过接地点的电容性电流,消除过电压。
  4.起动电抗器——与电动机串连,限制其起动电流。
  5.电炉电抗器——与电炉变压器串连,限制其短路电流。
  6.滤波电抗器——用于整流电路,以减少电流上纹波的幅值;可与电容器构成对某种频率共振的电路,以消除电力电路某次谐波的电压或电流。

网友A:
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B:
以前单位电厂用的水泥干式电抗器,主要是限制短路电流,维持母线残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