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2N-485BD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6-03-20):
用485BD板与2线458接口仪表通信时,需要短接485BD板的SDA和RDA,SDB和RDB。这时会有回波信号从PLC自身发出被自身接受,然后仪表信号第二次被接受从而产生2次接受。请教各位大神有没有比较好的解决方案啊?!!!!!

网友A:
在RDA,RDB之间加装终端电阻,电阻为110欧姆,1/2W。电阻已经作为附件附带在485DB产品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RDA,RDB之间加装终端电阻,电阻为110欧姆,1...

2N的没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