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定子单相接地

楼主(2016-03-20):
定子接地的原因

    可能引起发电机定子接地的原因有: u 小动物引起定子接地。如老鼠窜入设备,使发电机一次回路的带电导体经小动物接地,造成瞬时接地报警。 u 定子绕组绝缘损坏。除了绝缘老化的原因,主要还有各种外部原因引起绝缘损坏。如定子铁芯叠装松动、绝缘表面落下导电性物体(如铁屑)、绕组线棒在槽中固定不紧等,在运行中产生振动使绝缘损坏;制造发电机时,线棒绝缘留有局部缺陷,运转时转子零件飞出,定子端部固定零件帮扎不紧,定子端部接头开焊等因素均能引起绝缘损坏。 u 定子绕组引出线回路的绝缘瓷瓶受潮或脏物引起定子回路接地; u水冷机组漏水及内冷却水导电率严重超标,引起接地报警; u 发变组单元接线中,主变压器低压绕组或高压厂用变压器高压绕组内部发生单相接地,都会引起定子接地报警信号; 发电机带开口三角形绕组的电压互感器高压熔断器熔断时,也会发出定子接地报警信号,这种现象通常称为“假接地”。

 定子接地的现象及判断

    当发电机定子绕组及与定子绕组直接连接的一次回路发生单相接地或发电机电压互感器高压熔断器熔断时,均发出“`定子接地”光字牌报警信号,按下发电机定子绝缘测量按钮,“定子接地”电压表出现零序电压指示。 发电机发出“定子接地”报警后,应判断接地相别和真、假接地。判断的方法是:当定子一相接地为金属性接地时,通过切换定子电压表可测得接地相对地电压为零,非接地相对地电压为线电压,各线电压不变且平衡。按下定子绝缘测量按钮,“定子接地”电压表指示为零序电压值,其值应为100V。如果一点接地发生在定子绕组内部或发电机出口且为电阻性,或接地发生在发变组主变压器低压绕组内,切换测量定子电压表,测得的接地相对地电压大于零而小于相电压,非接地相对地电压大于相电压而小于线电压,“定子接地”电压表指示小于100V。 当发电机电压互感器高压侧一相或两相熔断器熔断时,其二次侧开口三角形绕组端电压也要升高。如U相熔断器熔断,发电机各相一次对地电压未发生变化,仍为相电压,但电压互感器二次侧电压测量值因U相熔断器熔断发生了变化,即UUV、UWU降低,而UVW仍为线电压(线电压不平衡),各相对地电压UV0、UW0接近相电压,UU0明显降低(相对地无电压升高),“定子接地”电压表指示为100/3V,发出“定子接地”光字牌信号(假接地)。 综上所述,真、假接地的根本区别在于:真接地时,定子电压表指示接地相对地电压降低(或等于零),非接地相对地电压升高(大于相电压但不超过线电压),而线电压仍平衡;假接地时,相对地电压不会升高,线电压也不平衡。这是判断真、假接地的关键。

发电机定子接地的处理

    对于中性点不接地或经中性点经消弧线圈接地的发电机(200MW及以下),当发生单相接地时,接地点六均不超过允许值(2~4A),故可继续运行,并查找和处理接地故障,若判明接地点在发电机内,应立即减负荷停机,若接地点在机外,运行时间不超过2h; 对于中性点经高阻接地的发电机(200MW及以上),当发生单相接地时,接地保护一般作用于跳闸,动作跳闸待机停转后,通过摇测接地电阻,找出故障点。这是考虑接地点发生在发电机内部时,接地电弧电流 易使铁芯损坏,对大机组来说,铁芯损坏不易修复。另外,接地电容电流能使铁芯熔化,融化的铁芯又会引起损坏区扩大,使有效铁芯“着火”,由单相短路发展为相间短路。 由上所述,当接到“定子接地”报警后,若判明为真接地,应检查发电机本体及所连接的一次回路,如接地点在发电机外部,应设法消除。如将厂用电倒为备用电源供电观察接地是否消失。如接地无法消除,应在规定时间内停机。如果查明接地点在发电机内部,应立即减负荷停机,并向上级调度汇报。如果现场检查不能发现明显故障,但“定子接地”报警又不消失,应视为发电机内部接地,必须停机检查处理。 若判明为假接地,应检查并判明发电机电压互感器熔断器熔断的相别,视具体情况,带电或停机更换熔断器。如果带电更换熔断器,应做好人身安全措施和防止继电保护误动的措施。

网友A:
绝对专业的知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绝对专业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