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baccess中如何输入一个特定的数值?

楼主(2016-03-20):
如题,比如像威纶那样通过键盘对某个特定的点输入一个数值。

网友A:
根据您的描述推测需求是:如何把画面上的一个文本输入框与特定IO点挂钩?

如下图:

选中文本框后,依次点击动态----动画

从列表中选中要挂钩的点。

记得在文本那一行选择R-文本、L-文本、C-文本中任意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