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道ISX92怎么在软件里进行设置

楼主(2016-03-20):
大家好:

   我是一个新手,ISX92这个参数的值怎么在软件里设置呀,求指教

楼主:
我的邮箱是1436604076@qq.com,明白的就告诉下,举手之劳谢谢了

网友A(2017-10-11):
电机只要过了原点往负方向,那个数据就开始从FFFFFF倒着减,没有显示负数。请问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我是用M变量,把地址上的数据赋值到M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