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断路器拒跳原因分析与处理

楼主(2016-03-20):
       由于高压断路器的操作非常频繁,受机械因素与电气因素的影响,经常会出现拒跳的现象。对于已投入运行的断路器来说,当故障再现在该断路器负荷侧时,一旦出现拒跳势必造成越级跳闸,扩大事故和停电范围,因此应尽早予以消除。
     1 拒跳原因
     断路器发生拒跳的原因通常有两个:一是操作机构机械部分故障,二是操作回路电气故障。
当断路器发生拒跳时,值班人员应根据灯光指示,首先判断跳闸回路是否完好,如果红灯不亮,则说明跳闸回路不通。此时应检查操作熔丝是否熔断或接触不良,万能转换开关的触点和断路器的辅助触点是否接触不良,防跳继电器的线圈是否断线,操作回路是否发生断线,灯泡、灯具是否完好等。
若操作电源良好,跳闸铁芯动作无力,则说明跳闸线圈动作电压过高,或者操作电压过低,跳闸铁芯卡涩、脱离,或跳闸线圈本身的故障等原因。若跳闸铁芯顶杆运输良好,断路器又拒跳,则可能是机构卡涩或传动连杆销子脱离等。
     2 处理
     拒跳原因查明后,值班人员应沉着冷静,根据不同的故障性质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案。如进行正常的分闸操作时,红色信号灯不亮,在确认灯具完好后,应迅速更换操作保险丝、再进行分闸操作。此时应由两人进行,一人远方操作转换开关,一人就地观察分闸铁芯动作情况,同时要注意保持安全距离。若铁芯动作无力,则为铁芯阻卡;若分闸铁芯动作正常,但跳不掉断路器,则说明机械反卡。此时应就地用机械分闸装置来遮断断路器。对于空气断路器、SF6断路器,气压必须正常,方可进行机构遮断。
      当需要在紧急事故状态下进行分闸时,如继电保护装置动作或手动远方拉闸均拒分,有可能引起主设备损坏时,值班人员应立即手动拉开上一级断路器,然后到故障断路器处用机械分闸装置来遮断断路器;若机械分闸装置不能断开断路器时,应迅速断开故障断路器两侧隔离开关,再恢复上一级电源供电,待查明原因再进行处理;若事故状态下时间允许时,值班人员应迅速跑到故障断路器,用机械分闸装置断开断路器;若用机械分闸装置断不开时,应立即倒换运行方式,或用母联断路器、上一级断路器来断开、再用隔离开关将故障断路器隔离、恢复运行方式。
     但应注意,因为断路器本身都受遮断容量的限制,当发生下列之一故障时,禁止将其断开,以免发生爆炸事故。
      (1)油断路器无油或严重缺油或油质严重碳化。
      (2)少油断路器两相绝缘拉杆断裂时。
       (3)气体断路器压力太低且不能维持。
      (4)采用液压机构的断路器,液压系统降到零时。
      一旦发生上述现象时,值班人员应立即取下断路器的操作熔丝,这样远方就不能使断路器断开,即使断路器带故障,保护装置动作也不会使其分闸。同时,值班人员应在其操作把手和断路器的操作机械上悬挂“禁止操作”的警告牌,然后按下述原则进行处理。

     (1)若厂(所)用电某一负荷断路故障,应按所长或调度员的命令转移负荷,然后将故障断路器所连接的母线停电,拉开断路器、再恢复上一级断路器运行。
     (2)若确是某厂(所)用电工作电源断路器故障,应投入备用电源断路器,切断工作电源上级断路器,再拉开故障断路器。
     (3)若是断路出现故障,必须进行倒换母线操作,用母线断路器或旁路断路器代替时,应通知继电保护专责人调整其定值,然后通知有关单位停电检修。
值班人员巡视时、若发现下列异常现象时,应采取果断措施,首先做好使断路不能自动或远方重新合闸的措施,然后采取远方操作,迅速拉开断路器将其停电:
     (1)断路器套管炸裂。
    (2)断路器起火。
      (3)发生需要立即拉开断路器的人身事故。

网友A:
高压断路器知识普及,为楼主分析点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压断路器知识普及,为楼主分析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