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WorkVisual打开从机器人备份出来的(.zip)程序?

楼主(2016-03-20):
用U盘备份了KUKA KRC4机器人的程序在U盘上是.zip格式,怎么用WorkVisual打开呢。主要是想看到里面的I/O配置。在软件PDF文档里也没看到打开的方法。

网友A:
先解压,然后直接点击打开不行吗?

楼主:
回复内容:WorkVisual里是用项目文件保存的,解压后扩展文件名都不一样,该打开哪个文件?

引用 网友A:
先解压,然后直接点击打开不行吗?

哎呦,不错儿♪*^_^*♪……

网友B:
在你的备份文件里搜索wvs格式的文件就是了,一般路径是:xx\机器人程序备份\C\KRC\User\ProjectRoot\20140328 在这下面找到wvs格式的文件就可以打开了。

楼主(2016-04-27):
大哥,多谢了!非常感谢!!!

引用 网友B:
在你的备份文件里搜索wvs格式的文件就是了,一般路径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哥,多谢了!非常感谢!!!回复内容:对: 网友B ...

我刚好也在学习库卡机器人,多交流交流啊。

网友C(2018-10-20):
nebq 在你的备份文件里搜索wvs格式的文件就是了,一般路径是... 内容的回复!

网友D(2023-04-17):
引用 网友B:
在你的备份文件里搜索wvs格式的文件就是了,一般路径是:xx\机器人程序备份\C\KRC\User\ProjectRoot\20140328 在这下面找到wvs格式的文件就可以打开了。...



这样是可以的,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