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与plc

楼主(2016-03-20):
组态王控制plc需不需要用到触摸屏

网友A:
组态王运行在工控机环境下,比触摸屏更强大,还要触摸屏干啥?

楼主:
谢谢了

引用 网友A:
组态王运行在工控机环境下,比触摸屏更强大,还要触摸屏干啥?

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组态王运行在工控机环境下,比触摸屏更强大,还要触摸屏干啥?

网友C:
一般用了组态王,PLC那边可以不用触摸屏,若工控机离PLC现场远的话,PLC现场可以用触摸屏。

网友D:
如果现场需要显示的话,可以使用触摸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