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三菱软件出现这样问题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03-20):
GX Developer三菱软件安装过程出现问题,请教高手指教.

网友A:
这个软件很好装的,按照傻瓜式的操作就可以,安装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几点:1.关闭杀毒软件2.先安装 安装环境再安装软件3.安装过程中那个 监视专用 不要打勾,4。你要找一个序列号,我可以提供给你个万能序列号123-508123508.以上这些能做到,基本软件就不会出现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软件很好装的,按照傻瓜式的操作就可以,安装过程中需...

我的windows7/64位不是正版可以吗?请高手指点.

网友B:
直接关闭防火墙,然后卸载赶紧后再重新安装,一般不会出什么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网友C

 软件要先解压,且软件目录要放在根目录上。

楼主(2016-04-20):
解决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