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变频控制收卷和放卷的问题

楼主(2016-03-20):
刚接触一台机器,工作模式为恒张力恒线速度,张力和线速度可调,收卷和放卷各采用一台电机控制,一台电机收卷另一台电机放卷,一台电机放卷另一台电机收卷!以前工厂外包给别人做,两台变频器采用转矩控制,一台工作在有PG矢量工作模式,另一台是无PG矢量工作模式,由于刚接触这方面的东西,想请教一下熟悉这方面的朋友,这个转矩和速度需要怎么样给定,才能保持恒张力和线速度

网友A:
你的系统里没有一个由电机驱动的牵引/输送辊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系统里没有一个由电机驱动的牵引/输送辊么?

没有,只有两个电机,没有牵引辊,只有导布辊,是被动控制

网友B:
用 同步器应该可以吧。。。。。。。。。。。。。

网友A:
PG是什么... 我只听过VC和SLVC...

没有牵引辊的话,控制可能要相对复杂一些。因为你产生线速的那个辊子的直径也是一直在变化的,调节的时候就会稍微麻烦一些了。

两部电机恐怕不会都工作在转矩模式吧?就算是用转矩模式控制的话,应该也是一个速度一个转矩吧?

控制的时候,收卷辊根据收卷直径控制线速度,放卷辊根据张力传感器反馈控制输出转矩就可以了。

你可能还要考虑加减速时的惯性和锥度的问题。不过我也没有做过考虑惯性和锥度的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PG是什么... 我只听过VC和SLVC...没有牵引辊的话,控制可能要相对复杂一些。因为你产生线速的那个辊子的直径也是一直在变化的,调节的时候就会稍微麻烦一些了。两部电机恐怕不会都工作在转矩模式吧?就算是用转矩模式控制的话,应该也是一个速度一个转矩吧?控制的时候,收卷辊根据收卷直径控制线速度,放卷辊根据张力传感器反馈控制输出转矩就可以了。你可能还要考虑加减速时的惯性和锥度的问题。不过我也没有做过考虑惯性和锥度的调节

一台电机后面装有编码器做反馈,另一台没装,还有导布辊和其中一个卷布辊上装有编码器,总共有三个编码器,导布辊上的编码器用来测布速,还和卷布辊的编码器做比较,计算出实时卷径,但另一卷布辊上没装编码器,这个辊的卷径怎么算。

楼主:
下辊变频器有编码器反馈,上辊没有,导布辊和下辊轴上还有一个编码器,测速还可以计算下辊的辊径,但上辊上没有编码器,假如上辊收卷时,做速度控制,没有实时卷径,这个速度如何给定。

网友A:
那个没有编码器的电机应该也是由变频器驱动的吧?这样的话,转速就可以反馈回去了,虽然没有外部编码器反馈那么准确。然后根据收卷的线速度就可以计算放卷辊的直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没有编码器的电机应该也是由变频器驱动的吧?这样的话...

是的,没有编码器的也是变频驱动!

网友C(2016-05-04):
使用模拟量前馈             。

网友D(2016-08-05):
引用 网友A:
PG是什么... 我只听过VC和SLVC...没有牵引...

对于放卷电机,应该他的转矩和速度给定应该是什么样的情况啊?

收卷电机的初始速度给定又应该如何确定呢?

网友E(2019-01-25):
求大神能分享程序,谢谢 64871431@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