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框中的数据需要做乘法运算,怎么样才会只做一次运算而不是循环运算

楼主(2016-03-20):
               用的是三菱的PLC   有些数据在程序中编写数据会乱掉,所以就想到用触摸屏的函数处理,但是触摸屏的脚本函数都是循环运算的,而我输入的数据要求制作一次运算,怎么样才回达到这个呢?????

网友A:
PLC运算怎么可能会乱,程序有问题吧。一般不介意触摸屏做太多运算,影响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运算怎么可能会乱,程序有问题吧。一般不介意触摸屏做太多运算,影响速度

在用寄存器给伺服速度的时候直接用触摸屏给速度,寄存器的里面把数值就会乱掉,就是不知道怎么搞的

网友B:
输入输出数据用两个寄存器,这样不容易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输出数据用两个寄存器,这样不容易乱

 我说的是:例如  我要在触摸屏里面设定伺服的转速,但是需要进行乘法运算,在程序里面如果要运算的话,寄存器的数据会乱掉,但是在触摸屏里面运算,使用的脚本都是循环运算,有没有我输入一次他运算一次的方法?????????????

网友C:
最好的就是PLC进行运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的就是PLC进行运算。

 经常会遇到往寄存器里面送的数据会乱掉,这样的问题如何解决呢。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PLC运算怎么可能会乱,程序有问题吧。一般不介意触摸屏...

PLC运算时,要注意运算结果D元件变量属性,是整数,长整数,实数。有时要变换属性。

网友E:
可以在设备窗口下的驱动里面对设备变量进行通道处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PLC运算怎么可能会乱,程序有问题吧。一般不介意触摸屏做太多运算,影响速度     内容的回复:在用寄存器给伺服速度的时候直接用触摸屏给速度,寄存器的里面把数值就会乱掉,就是不知道怎么搞的

昆仑通态的,在通道处理里写处理关系就好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输入输出数据用两个寄存器,这样不容易乱 内容的回复! 我说的是:例如  我要在触摸屏里面设定伺服的转速,但是需要进行乘法运算,在程序里面如果要运算的话,寄存器的数据会乱掉,但是在触摸屏里面运算,使用的脚本都是循环运算,有没有我输入一次他运算一次的方法?????????????

用按钮控制脚本运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