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选择智能温控表

楼主(2016-03-21):
我有一个烘干吹风加热装置,要加一个温控表,例如设定50度后,根据情况自己计算怎样输出加热的。pid可以做到不波动吗?

网友A:
推荐采用宇电温控仪表,大品牌值得信赖。推荐型号:AI-716AGL0;此款温控仪表采用人工智能PID控制算法,通过时间比例调节方式输出12VDC信号控制固态继电器的通断,间接控制烘干吹风机,实现精确控温。

网友B:
我不知道你要求的精度有多高一般情况要求控制精度不是太高的话普通的手操器就能做到

网友C:
简单的PID控制完全可以满足您的需求,如果控制精度不高可以采用继电器型输出控制,控制精度高可采用模拟量型输出控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简单的PID控制完全可以满足您的需求,如果控制精度不高可以采用继电器型输出控制,控制精度高可采用模拟量型输出控制。

不知你要控制的热风动作原理,如果是一般逐步加热的话!台达DTB系列都可以。参数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