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80带永磁同频机的问题

楼主(2016-03-21):
ACS880带永磁同步机的问题,永磁同步电机参数:见图:现在情况是:带上后在空载电机升不上去,只有226V,频率转速已经上去了。

楼主:
达到最高转速后,输出的电压上不去。。。异步电机没有问题

楼主:
电机选择,已是同步电机了

楼主:
还没有解决。。。。。

楼主:
等效直流电压的含义??

网友A:
五樓寫得應該是反電動勢(KE) 但電機的名牌沒有標示出來 也許最高轉速也就226V

同步電機在額定轉速已是最大電流 想要達到最高轉速 只能降低其磁通量 而非提高電壓 與異步電機不相同

楼主:
可以 进一步,解释下么

引用 网友A:
五樓寫得應該是反電動勢(KE) 但電機的名牌沒有標示出...

网友A:
你要我進一步講什麼

甚麼是反電動勢 還是同步電機較異步節能

楼主:
反过来把电机用于发电机,看输出电压?或者是跟有没有带负载有关?跟变频器算法有关?

引用 网友A:
你要我進一步講什麼甚麼是反電動勢 還是同步電機較異步節能

网友A:
電機反裝就成發電機但他只在兩個狀況 此電機被另一個電機牽引 那跟變頻器的算法一點關係也沒有 另一就是在弱磁控制下突然斷電 那更跟變頻器算法無關 反而還會將變頻炸毀

結論 我還是不知你要甚麼

网友B(2016-05-16):
这是正常的 不用担心

网友C:
ABB就这么变态,你这226V是同步机的反电动势电压。ABB同步机控制软件的电机电压参数是自己计算得出的,你给定多少都不屌你,要是电机没问题,就是满载这转速也是这电压。

网友D(2018-08-16):
那里有手册啊,可以从哪里下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