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监控三菱PLC程序运行

楼主(2016-03-21):
急,急。各位大师。三菱PLC己连接了触屏,如何连接电脑进行监控程序运行

网友A:
用扩展通信板卡或用触摸屏穿透通信都能监视!

网友B:
加个扩展通信板卡吧,后面调试还可以用得到,也不贵

网友C:
再买一块FX2N-422BD板,就可以接两个422通讯了,都可以同时使用,我就用过这个,但程序里面必须没有485通讯内容,否则,两个422只有一个能用。

网友D:
你下次选用带双通讯口的PLC就行了!

例如FX3GA、Q00UJ、Q02U等等都是(Q系列凡是型号带H和U的都是双通讯口,FX3**系列除FX3U以外其余也是双通讯口)

网友E:
拔下屏幕连接线进行程序监控就可以了 短时间监控程序的话

网友F:
我单独做了个232通讯线,再配置一个232通讯板,当做下载线用,走到哪用到哪,不用配到PLC上。

网友G:
把需要监控的变量做到一个触摸屏画面里,打开这个画面进行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