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阀常温离线校验与常见故障维修

楼主(2016-03-21):
    安全阀常温离线校验是一种小流量单项静态压力试验,是安全阀试验的一部分。常温离线校验只能对安全阀进行整定压力和密封性试验。安全阀作为受压系统的超压保护装置,为使安全阀在工作中始终保持良好状态,安全阀维修工作是不可忽视的一部分。本文对安全阀常温离线校验原理以及在运行中常出现的故障的维修解决方法进行说明。本文由上海五岳泵阀制造有限公司协助转载分享,上海五岳为专业的安全阀厂家,主要生产各类弹簧式安全阀,先导式安全阀,并终身为使用单位提供相关产品技术支持。
  关键词:安全阀;常温离线校验;故障;维修
  一、安全阀常温离线校验原理
  将带压力的介质通入被校验安全阀的进口处,待介质压力上升到安全阀开启状态,测得此时的压力,即为整定压力并进行调整至规定的整定值即完成整定压力的校验。然后在压力下降至规定值(开启压力的90%),用观察压力表或其它法定方法检查其有无介质泄漏,即为密封性校验。
  二、安全阀常温离线校验
  (一)宏观检查与初校
  检查安全阀零部件是否完好,有无裂纹、严重锈蚀和机械擦伤等情况;检查安全阀的规格、型号和性能是否符合设备设计时的选用条件和实际使用状况,经宏观检查合格的安全阀即可进行初校。若经宏观检查不合格或初校时开启压力不稳定,有泄漏等迹象时,要进行解体、清洗、修理等工作。对于有脱脂要求的,应严格用三氯乙烯、四氯化碳或丙酮清洗,确保密封面无油脂。
  (二)整定压力校验和调整
  初校后,对安全阀进行整定压力的校验和调整。调整时,缓慢升高安全阀的进口压力,当达到整定压力的90%时,减缓升压速度,每秒钟不超过0.01MPa ,直至安全阀开启。整定压力校验和调整后及时记录,不合格的安全阀可继续修理直至合格,无法修理的不合格安全阀按判废处理。
  (三)密封性能试压
  整定压力校验合格后方可进密封性能试验。整定压力调整好后,降低并调整安全阀进口压力,使其在密封试验压力状态下保持一定时间,进行安全阀密封性能试验,其合格标准参照 GB12243-89《弹簧直接载荷式安全阀》或其它有关规程、标准执行。密封性能试验方法,按照GB12242-89《安全阀性能试验方法》的要求进行。 试验合格的转下道工序,不合格的转修理或不合格安全阀处理并及时记录。连续反复进行整定压力校验和密封性能试验,一般不少于二次,对于充装易燃介质、毒性程度为极高,高度,中度介质、不允许有微量泄漏的设备,其安全阀密封性能试验不少于三次,每次校验符合要求,并及时记录。
  (四)压力修正
  对有背压要求的安全阀在整定压力和密封性能试验时,应考虑到背压的影响和校验时介质、温度与设备运行状况的差异,给予必要的修正,并填写校验记录。对于无法修复的不合格安全阀的处理应由具有校验员资格证的检验人员判废,并出具校验意见通知书。
  (五)挂牌铅封、出具报告
  对已校验合格的安全阀及时挂牌并铅封,并按规定存放在指定地点。出具报告。
  三、安全阀常见故障的维修
  (一)泄漏
  安全阀泄漏是指在规定的密封试验压力下介质从阀瓣与阀座密封面之间泄漏出来的量超过允许值的现象,它是安全阀最常见的故障之一。造成泄漏的原因有以下几种情况:
  1、密封面损伤
  造成密封面损伤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腐蚀性介质对金属密封面的侵蚀;也可能是安全阀在安装过程中,带入阀内的脏物或固体杂质随安全阀排放时的高速介质流动冲刷密封面而造成的伤痕。
  消除这种情况的方法是根据损伤程度采用研磨,车削后研磨,将原有密封面切削下去,重新堆焊加工后再进行研磨的方法修复密封面。修复后密封面平整度光洁度应不低于▽10。
  2、安装不当
  安装不当主要指安全阀进出口连接管道因安装不正确所形成的不均匀载荷使阀门同轴度遭受破坏或变形等引起的泄漏。
  消除这种情况的方法是重新装配并排除管道附加载荷。
  3、高温影响
  使用于高温介质或安装在高温环境中的安全阀,在阀瓣与阀座密封面堆焊层周围可能会产生不均匀的热膨胀以及弹簧受热后刚度变软、预紧力减小、带来密封比压力下降等而引起的泄漏。
  消除这种情况应重新选用适合于高温介质的安全阀或采取适当的隔热措施。
  4、选用不当
  当所选用的安全阀的开启压力与设备实际工作压力过于接近时,由于设备工作压力的波动范围接近或超过安全阀的密封压力,也可能引起阀门泄漏。
  消除这种情况应对安全阀进行重新定压,若已超出工作压力范围,应更换工作压力级与其相符的弹簧。
  5、密封面夹带脏物
  由于装配不当,使脏物或设备和管道里的脏物夹在密封面上等,都将造成阀门密封不严而泄露。
  消除这种情况可采用提升扳手或其他方法将阀门开启数次将脏物吹除,若无法吹除泽应进行拆解清除。
  (二)动作不灵活
  安全阀动作不灵活是指安全阀开启、回座时动作不灵活、清脆或开启后不回座等现象。造成这类情况的出现有以下几种原因:
  1、运动部件有碰伤、铁锈、拉毛或毛刺等缺陷看,装配时未及时清除,造成排放时部件之间出现卡阻现象。
  消除因此类原因造成的卡阻现象应根据部件损伤程度对运动部件加以修复或更换。
  2、管道或设备中的脏物如铁锈、电焊渣等随排放出的介质冲到运动部件的间隙中引起卡阻。
  针对此类情况应清洗设备或管道,并对安全阀进行检修后,重新安装使用。
  3、安全阀在长时间运行中未曾动作,且又未进行定期检查、维修而造成运动部件之间的锈阻和腐蚀出现卡阻现象。
  消除这类原因造成的卡阻应拆解安全阀,并根据零件损坏情况进行清洗或更换,同时使用单位应建立定期检修制度。
  (三)动作性能指标达不到设计要求
  这里指的是因在使用过程中由于安装、选型或检修中装配、调整不当等原因引起的性能变化。
  1、开启压力变化
  (1)整定压力误差。定压使用的介质与实际介质不同,常温定压与高温介质之间的误差;定压所使用的压力表与实际运行使用的压力表精度等级的差别以及定压操作人员的操作水平与压力表读数误差等。
  (2)环境温度变化。安全阀在使用过程中由于环境温度变化幅度较大也将造成弹簧刚度的变化,使其实际开启压力偏离原整定压力。一般情况下,温度上升会引起弹簧刚度变小,开启压力下降。
  (3)选用非背压平衡式安全阀,当其排放管既有背压力发生变化时,安全阀开启压力也随之变化,排放管背压力增加,开启压力也增加。
  (4)调整螺杆与锁紧螺母松动,造成弹簧预紧力偏离原定值,引起开启压力变化。
  2、排放压力与回座压力变化
  (1)调节圈位置变动。调节圈固定螺钉松动或阀门重新装配时,调节圈偏离原来位置,造成阀门的排放压力与回座压力发生变化。
  (2)排放管流动阻力过大。当所选用的排放管内径和长度不合理是,阀门排放时会因排放管的阻力太大而造成回座压力升高。
  针对此类问题,首先应找出操作误差的原因并采取适当措施消除误差。重新调试安全阀,调整完毕将固定螺母锁紧并加以铅封;找出背压力变动的原因,加大排放管内径或缩短排放管长度,当背压变化量较大时选用背压平衡式波纹管安全阀。
  (四)阀门频跳
  安全阀频跳是指阀瓣迅速异常地来回运动,在运动中阀瓣接触阀座。这是安全阀调试中不允许出现的现象。造成频跳的主要原因有:(1)阀门通径选用不当,即选用的安全阀排放能力过大;(2)进口管道的阻力太大;(3)排放管道的阻力太大;(4)弹簧刚度太大;(5)调节圈位置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