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LC通讯中,触摸屏显示数据不稳定怎么处理

楼主(2016-03-21):
    我使用的是三菱FX-2N的PLC,和宇电518温控仪表进行485通讯。把仪表几个读取和写入的数据在国产优控S1001A触摸屏显示出来。PLC和温控使用的是485通讯,PLC和触摸屏使用的是422通讯。

    能正常读取和写入,但无论是写入还是数字显示的数字,经常性被干扰,显示其他的数据,干扰的数据很有规律的就是几组轮流显示。

    为了找出到底是PLC还是触摸屏的问题,我把PLC接收的温控正常数据转存在其他寄存器中,每分钟传送一次,而触摸屏是时刻读取该寄存器的数据,这样,问题就查出是触摸屏问题来了。但触摸屏上的参数怎么调整都无法解决,厂家答复说没这类事情发生过,也没其他办法。

    而我用PLC单独读取PLC的A/D模块信号数据时,显示又很正常,但不能解决全部读写问题,因为我将来还要增加电能表通讯。各位老师,谁有这样的经验帮我指导一下,怎么解决这类问题。我不想改触摸屏和PLC为485通讯,毕竟,我已经使用了三个仪表通讯,并且不是通一厂家,协议格式都不一样,已经烧坏了一个表了,不想做得太复杂了。

    谢谢。

楼主:
我自己想出了办法,查看触摸屏数据时,可以停用485通讯,这样数据就不会干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自己想出了办法,查看触摸屏数据时,可以停用485通讯,这样数据就不会干扰了。

触摸屏里面程序读取plc数据发生跳变,数据解析有问题吧

网友B:
这种情况在排除干扰之后 就需要考虑优化程序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我自己想出了办法,查看触...

事后检查发现,原来是触摸屏某个启动主程序预设的中间继电器M0和发送485通讯的间歇继电器重合,每发送一次,触摸屏就接收一次,每秒7、8次,触摸屏反应不出来继电器正在工作,虽然主程序没有输进PLC,但该继电器已经开始工作,并产生干扰,问题比较难查,以后这类的继电器编号设大一点,以免被触摸屏默认的继电器重合,而产生不必要的干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原来是这样

网友C(2016-06-17):
换个威纶的屏不什么事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