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西门子PLC连接不上

楼主(2016-03-21):
维控LEV1777A触摸屏里  PLC  station  com1地址参数无法修改,修改就死机,试过多次。触摸屏是新进的,请指教是设置原因还是其他原因,谢谢

网友A:
您这个是通讯参数没有下载到HMI上

可以确认下载时有没有选择设置配置中的保留系统参数。

网友B(2018-12-01):
电脑下载的时候  不要勾选  保留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