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DRVI指令

楼主(2016-03-21):
DRVI指令正在执行时,其中的脉冲还没输出完毕,能重新对其赋值吗?

网友A:
可以赋值,但是下一个扫描周期才回执行,而不是立马执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赋值,但是下一个扫描周期才回执行,而不是立马执行的

如果要立马执行该怎么办呢?能控制M8147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可以赋值,但是下一...

好像理解错了。

网友B:
有些PLC支持,有些PLC不支持

网友C:
可以赋值,但是要到下一次启动指令是新的赋值数据才会生效。该指令不支持运动中改变数据,如想实现该功能可以考虑可变脉冲输出指令或中断脉冲输出指令。

网友D:
可以  但是要等待到下一次运行DRVI指令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