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中ModbusEnet问题

楼主(2016-03-21):
如图,我想在本机平台下部署一个施耐德昆腾系列plc的ModbusEnet驱动来测试与PLC仿真器的连接。按如图配置部署,但部署完成后出现图一的DASMBTCP的错误提示,点击确定以后出现图二。然后我在SMC里面发现DASMBTCP有错误,且不可更改。因为我是直接导入的ModbusEnet的.aapkg文件,所以我应该是没有单独安装DASMBTCP软件的,请问这个DASMBTCP错误是什么意思,要怎么解决?

楼主:
另外我在平台部署的时候发现有两个关于ModbusEnet驱动安装的警告,如图红色:

在SMC中我发现ModbusEnet还保留着上一个ModbusEnet,也不能删除,如图红色:,请问这到底是哪里出的问题?

网友A(2016-06-06):
没碰到过,学习了!!!!

网友B(2016-09-29):
你需要重新安装一下这个DAServer

网友C:
需要重新安装一下这个DASer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