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PLC模拟量控制那种好

楼主(2016-03-22):
国产PLC模拟量控制那种好,16位AD

网友A:
国产PLC模拟量16位AD的不多见呀,一般PLC模拟量分辨率都是12位居多

网友A:
还有:PLC对于模拟量处理,还要考虑传感器的分辨率,传感器分辨率达不到16位你的PLC分辨率再高也是白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