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XH定位怎么用

楼主(2016-03-22):
和别家的有区别吗, 是不是他规定的那些限位,原点等信号是必须组态的.

网友A:
我把FP-XH系列 用户手册(位置控制/PWM输出/高速计数器篇)发给你,你留个邮箱

楼主:
谢谢我有这个手册, 前天在官网上下载了一个,  没用过松下的,  有二手的FP-XH C14T的吗,

个人要一个,能用就能.有的请联系我.

网友A:
我家松下产品都是原装新品,你有松下产品技术问题也可以联系我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有这个手册, 前天在官网上下载了一个,  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松下产品都是原装新品,你有松下产品技术问题也可以联...

软件我下载好了,  帮助系统不是中文的,  有办法吗.在官网下载的帮助系统,  安不上,  我的软件是欧版的. 安了中文帮助,没有变换成中文.

网友B(2016-06-06):
FPXH可以与PFX脉冲兼容。但FPXH可以用数据表格定位更快

网友C:
学习一下新的位置控制方法。。。

网友D(2016-08-31):
我用FP-XH系列的PLC里的定位库 可以用在FP-X系列上吗?

网友E:
这个确实有点难度,我也在找这方面的资料

楼主(2022-09-12):
我回来了, 那都是小菜一碟, 不过好几年不用xh了,过时了。

网友F(2022-12-16):
数据表模式通过触摸屏修改数据后,貌似断电重启之后修改的就回复成原来的数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