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定时器的区别

楼主(2016-03-22):
西门子S7-300定时器的区别

西门子S7-300型PLC有以上5种类型的S5定时器,应用这5种不同的定时器就能实现各种定时功能。

定时器的端口如下

端口功能说明举例S输入输入I如I0.1TV定时时间输入S5TIME#10S表示定时时间为10秒R复位 Q输出接线圈QBI当前定时时间(二进制值)输出存入MWBCD当前定时时间(BCD码)
下面是各定时器的区别

S_PULSE(脉冲定时器)

工作原理:输入为1,定时器开始计时,输出为1;计时时间到,定时器停止工作,输出为0。如在定时时间未到时,输入变为0,则定时器停止工作,输出变为0。如果定时器复位端(R)从0变为1则定时器复位时间清零,输出变为0。

举例:假如输入的定时间(TV)为10秒,输入从0变为1则定时器开始计时(输出为1)时间从10开始递减当递减到0时定时器输出为0

S_PEXT(扩展脉冲定时器)

工作原理:输入从0到1时,定时器开始工作计时,输出为1;定时时间到,输出为0。在定时过程中,输入信号断开不影响定时器的计时(定时器继续计时)。
如果定时器复位端(R)从0变为1则定时器复位时间清零,输出变为0。

区别:扩展脉冲定时器与脉冲定时器的区别是前者在定时过程中,输入信号断开不影响定时器的计时。(只需接通一瞬间)

S_ODT(接通延时定时器)

工作原理:输入信号为1,定时器开始计时此时输出为0;计时时间到,输出为1。计时时间到后,若输入信号断开,则定时器输出为0。如在计时时间未到时,输入信号变为0,则定时器停止计时。

区别:顾名思义“接通延时”就是启动定时器(输入信号变为1)且定时间到之后定时器输出(Q)才接通为了。

S_ODTS(保持型接通延时定时器) 工作原理:输入信号为1,定时器开始工作并计时(输出为0),计时时间到,定时器输出为1。当定时器定时结束,不管输入信号状态如何,输出Q的状态总为1,定时器位只有使用复位指令才能使输出变为0并触发下一个定时器定时工作。

S_OFFDT(断电延时定时器) 工作原理:输入信号由0到1时定时器复位,输出为1;当输入信号由1到0时,定时器才开始计时,计时时间到,输出为0。在计时过程中,如果输入信号由0到1则定时器复位,停止计时(输出为1),等待输入由1到0时才重新开始计时。

区别:复位时输出为1

S_PULSE(脉冲定时器)

S_PEXT(扩展脉冲定时器)

S_ODT(接通延时定时器)

S_ODTS(保持型接通延时定时器)

S_OFFDT(断电延时定时器)。

-(SP)脉冲定时器线圈

-(SE)扩展脉冲定时器线圈

-(SD)接通延时定时器线圈

-(SS)保持接通延时定时器线圈

-(SF)断开延时定时器线圈

网友A:
唉,手册上有的东西还发这样的帖子,现在工控网的发帖质量和垃圾也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