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化工在用安全阀的选用、维修与校验

楼主(2016-03-22):
   摘 要:该文介绍了煤化工系统安全阀在选用、维修及校验过程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以及在安全阀校验时的注意事项。本文由上海五岳泵阀制造有限公司协助转载分享,上海五岳为专业的安全阀厂家,主要生产各类弹簧式安全阀,先导式安全阀,并终身为使用单位提供相关产品技术支持。
  关键词:煤化工 安全阀 回座压力
  煤经化学加工转化为气体、液体和固体燃料以及其它化工产品,在生产过程中,由于操作失误、机械故障、化学反应发生异常等情况,导致设备或管道内的介质压力升高。安全阀作为一种安全保护用阀,在煤化工系统中一般情况处于常闭状态,当介质超过一定压力时自动开启,通过向系统外排放介质来防止管道或设备内介质压力超过规定值,对人身安全和设备运行起重要保护作用,并与节能和环境保护紧密相关。
  1 安全阀的选用
  根据煤化工系统压力及介质的多样性、复杂性,在安全阀选用时应考虑设备内的温度、压力、介质等因素的影响,根据设计要求按安全阀的流通直径、口径等配置合适的安全阀型号。在确定安全阀时其公称压力一定要大于整定压力,在达到全开启时的压力不能超过安全阀的公称压力,弹簧工作压力范围限制得越小,安全阀的工作性能就越好。
  (1)排放无毒无污染的介质,如果允许泄漏至大气时选用开放式带阀帽的全启式安全阀;若要求对安全阀做定期开启试验时,应选用带提升扳手的安全阀,当介质压力达到整定压力的75%以上时,由提升扳手检查阀门开启的灵活性。
  (2)有毒或易燃介质必须采用封闭式安全阀,阀盖和保护罩垫片处应有良好的密封,以确保排出的介质不外泄,安全阀起跳后介质要按规定的出口排出,同时要求作气密性试验。
  (3)高背压的场合应选用背压平衡式安全阀或先导式安全阀,必要时安装互为备用的两个安全阀,进出口切断阀最好采用机械联锁装置,可以在维修时满足设备所要求的介质泄放量。
  (4)对于有剧毒、强腐蚀及极度危险的介质应选用波纹管安全阀,波纹管安全阀利用波纹管把弹簧及导向机构等与介质隔离,同时能够消除背压波动对阀门性能的影响,还能保护弹簧和其他内件免受介质的腐蚀。
  (5) 介质温度较高的场合常选用带散热器的安全阀。①封闭式安全阀使用温度超过250 ℃、开放式安全阀使用温度超过350 ℃时选用带散热器的安全阀;②设备内气体介质压力大于3.0 MP,温度超过235 ℃时采用带散热片的安全阀。
  2 安全阀的维修
  当煤化工系统运行不稳定时,设备内的介质受系统压力、温度变化的影响,介质中的颗粒及杂质会冲进阀体内,部分固体杂质落到密封面上使阀芯与阀座间产生间隙造成渗漏,并在密封面形成压痕,存积在密封面间的介质腐蚀产生的凹坑沟痕,造成介质的持续泄漏或粘连而无法满足生产要求,这时要对安全阀进行维修。
  安全阀的修理主要是对安全阀密封面的修理,化工设备上的大多数安全阀经使用后残留刺鼻的化学物品,拆卸时应注意防护。部分安全阀的阀体、弹簧上粘连着凝固介质,解体后应采用高温蒸汽或其它不易腐蚀的清洗剂清除残留物。非金属材质的密封面在损坏后一般采取更换或用车削加工。金属密封面在损坏不太严重的情况下采用研磨的方式。在研磨时阀座和阀芯必须用平整的磨具进行分开研磨。密封面损伤较重或有明显的压伤等缺陷时,使用粒度300~400研磨膏初研,然后用粒度600~800研磨膏精研,最后使用粒度1000~1200研磨膏抛光精研,每次换研磨膏时必须用丙酮擦洗干净,抛光精研时,涂上极少量的研磨膏轻轻地研磨,直至出光亮,研磨完毕后将阀芯及密封面上的研磨膏清理干净,经多次研磨后直至达到密封要求。
  3 安全阀的校验
  在线校验和校验台校验是最常用的两种校验方法,根据煤化工厂设备工况、介质类型、使用压力等因素选择合适的校验方法。在线校验优点是在设备运行时进行,安全阀不用从设备上拆卸下来,校验速度较快,便于对焊接式安全阀的校验,同时可测定回座压力,校验结果更接近实际工况;缺点是校验时比较危险,不可以做密封性试验。校验台校验是通过氮气、水等介质使安全阀开启,记录开启压力,优点是解决常温介质和工作温度250 ℃以下的安全阀整定和检漏,节约新装安全阀的调整时间,减少能源消耗和降低工作危险性;缺点是存在运行温度与常温下的误差(弹簧在高温下变软),只能做开启压力整定和密封性试验,不能校验回座压力。校验时应注意对无法考虑背压安全阀、高温或者低温介质的安全阀应选用校验台校验。高压安全阀校验弹簧调节只能微调,校验的气流、水流必须经过过滤。
  安全阀校验时应注意回座压力的调节,回座压力指随着系统压力的降低,阀瓣与阀座重新接触,阀门开启高度为零,介质停止连续流出时安全阀入口处的静压力。回座压力太低介质流出量较大,造成介质和能量的损失,太高达不到系统介质排放,阀门会出现频跳;因此在经验丰富的情况下,在能达到排放量的情况下尽量的调高回座压力,降低介质和能量的损失。调整方法是通过调节圈来调节间隙,间隙越小喷出时阻力越大,托住阀芯下降的力越大越不易回座;间隙越大阀芯越容易回落,回座压力就越高。由于常温校验台无法进行开启高度及排放量的试验,所以校验台校验安全阀时调节圈应保持出厂状态。
  4 结语
  对煤化工系统用安全阀的选用、维修、校验做一简单阐述,设备在投运前应有足够的吹扫,以防止管道、容器内焊渣、铁销等杂物随介质带出,当安全阀起跳时较硬的杂物冲蚀密封面,造成密封面损坏。按照规范要求进行吹扫后,大多数安全阀在起跳后能够保持良好密封,有些故障就可以避免,对保证设备的安全运行及节能有着重要的意义。(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