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林伺服驱动器报警

楼主(2016-03-22):
现用到两台士林伺服驱动器,所有参数设置一样,也可以正常运行。只是有一台电机在停下来不动的时候会经常过速度报警,运行中就没有这个问题,可以正常启停,停下来一会就回报警。有没有人碰到过这种情况的,或者该怎么去处理,请大侠们指点一下。

网友A:
换了一个驱动器问题解决

网友A:
只是现在都想不出原因,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前辈指点一下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