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磁流量和涡轮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6-03-22):
涡轮流量计和涡街流量计的名字十分相近,但是却存在着许多区别,下面分别从定义、工作原理和应用范围等方面讲解它们之间的区别。

涡街流量计:主要用于工业管道介质流体的流量测量,如气体、液体、蒸气等多种介质。其特点是压力损失小,量程范围大,精度高,在测量工况体积流量时几乎不受流体密度、压力、温度、粘度等参数的影响。无可动机械零件,因此可靠性高,维护量小。仪表参数能长期稳定。

  涡轮流量计:是一种速度式仪表,它具有精度高,重复性好,结构简单,运动部件少,耐高压,测量范围宽,体积小,重量轻,压力损失小,维修方便等优点,用于封闭管道中测量低粘度气体的体积流量和总量。在石油,化工,冶金,城市燃气管网等行业中具有广泛的使用价值。

  涡轮流量计是采用多叶片的转子(涡轮)感受流体平均流速,从而且推导出流量或总量的仪表。

  涡街流量计是根据卡门涡街原理设计制造的。应用流体振荡原理来测量流量的,流体在管道中经过涡街流量变送器时,在三角柱的旋涡发生体后上下交替产生正比于流速的两列旋涡,旋涡的释放频率与流过旋涡发生体的流体平均速度及旋涡发生体的特征有关系。

  涡轮是通过叶轮转动切割磁感线来输出信号 然后经过信号处理和输出来得到的流量计量。

  涡街是通过检测卡门漩涡然后处理输出信号得到的流量计量。   涡轮流量计是速度式流量计中的主要种类,其原理是当被测流体流过涡轮流量计传感器时,在流体的作用下,叶轮受力旋转,其转速与管道平均流速成正比,同时,叶片周期性地切割电磁铁产生的磁力线,改变线圈的磁通量,根据电磁感应原理,在线圈内将感应出脉动的电势信号,即电脉冲信号,此电脉动信号的频率与被测流体的流量成正比。简单讲通俗地将,就是跟家用水表差不多,介质一流动就推动一个轮子在转,从而能根据转的情况来计算流量

网友A(2016-05-04):
感性,没有完全看懂,后面还有多多学习。

网友B:
原理上的区别是电磁流量计的工作原理是基于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在电磁流量计中,测量管内的导电介质相当于法拉第试验中的导电金属杆,上下两端的两个电磁线圈产生恒定磁场。当有导电介质流过时,则会产生感应电压。管道内部的两个电极测量产生的感应电压。测量管道通过不导电的内衬(橡胶,特氟隆等)实现与流体和测量电极的电磁隔离。

液体涡轮流量计原理是流体流经传感器壳体,由于叶轮的叶片与流向有一定的角度,流体的冲力使叶片具有转动力矩,克服摩擦力矩和流体阻力之后叶片旋转,在力矩平衡后转速稳定,在一定的条件下,转速与流速成正比,由于叶片有导磁性,它处于信号检测器(由永久磁钢和线圈组成)的磁场中,旋转的叶片切割磁力线,周期性的改变着线圈的磁通量,从而使线圈两端感应出电脉冲信号,此信号经过放大器的放大整形,形成有一定幅度的连续的矩形脉冲波,可远传至显示仪表,显示出流体的瞬时流量和累计量。

两种流量计各有优点,电磁流量计对于测量大口径防酸防腐介质最大的优势。液体涡轮流量计测量口径比较小的管道和流量范围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