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尼维尔电动执行器关不严

楼主(2016-03-22):
我单位4台管壳式换热器,专供洗浴用的,用的霍尼维尔电动执行器调节温度,现在出现执行器出现关不严情况,请各位师傅帮忙解决,传感器好着,控制器也好着。就是执行器关不到位。

网友A:
不知有无手轮机构。

如果有手动的方式,可以在现场把电动阀切换到手动模式,用手摇模式关闭。

如果手摇也是关闭不了,证明阀芯内部卡死,比如有杂质、水垢等坚硬颗粒卡住。

如果手摇能够关闭,可以在投入电动模式,开启关闭几次测试观察,如果仍然无法关闭,应该从新运行整定一遍,然后在投入运行。

如果没有手轮结构。

那么就拆掉电动头,用扳手或者找一个合适的手轮来把阀门开启关闭,测试阀门的状况。

楼主:
有手动方式,断电后,也是关不严。

楼主:
我想问一下,热电阻到温控器端子是什么信号?怎么测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一下,热电阻到温控器端子是什么信号?怎么测量?

热电阻一一电阻信号

一般工业用PT100热电阻,0度时100欧姆。

用万用表测电阻值,查对照表对应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