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B2电子齿轮比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6-03-22):
B2的分辨率是160000

齿轮比是 P1-44/P1-45      160000/5000的话=32/1  ,是什么意思,是指32个脉冲电机转1圈么?即丝杆5mm,就是32个脉冲5mm?感觉不对啊。

如果走角度精度要求0.1°,电子齿轮比是不是应该设置成:160000/3600=40/9    P1-44=40  P1-45=9  ,那这个是多少脉冲走0.1°呢?40个脉冲?还是40/9=4.44444个脉冲走0.1°?

网友A:
1.齿轮比为32/1,  本来你要160000个脉冲电机转一圈,现在只要160000/32=5000个脉冲,电机就转一圈了

楼主:
照这么说:最后一个问题中,齿轮比是40:9    是不是就表示:160000/(40/9)=36000个脉冲1圈?100个脉冲走1°,10个脉冲走0.1°,对不对?

引用 网友A:
1.齿轮比为32/1,  本来你要160000个脉冲电...

网友B:
角度精度要求0.1°那应该是一个脉冲走0.1°,一圈就是3600个脉冲,160000/3600就是齿轮比

引用 楼主:
照这么说:最后一个问题中,齿轮比是40:9    是不...

楼主:
好,谢谢了,终于搞明白电子齿轮比设置的问题了!

引用 网友B:
角度精度要求0.1°那应该是一个脉冲走0.1°,一圈就...

网友C:
1楼和3楼解释的非常详细,分辨率就是你本来电机一圈所需要的脉冲数,设置齿轮比后那个分母就是你电机实际走一圈所需要的脉冲数

网友D(2018-07-20):
引用 网友B:
角度精度要求0.1°那应该是一个脉冲走0.1°,一圈就是3600个脉冲,160000/3600就是齿轮比回复内容:对: 楼主 照这么说:最后一个问题中,齿轮比是40:9    是不... 内容的回复!

那是多少?怎么设置

网友E(2018-12-02):
我是来学习的,谢谢楼主

网友F(2019-08-27):
谢谢楼主谢谢大神的指导

网友G(2021-07-31):
电子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