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电机的功率很困惑 请前辈指教

楼主(2016-03-22):
我有个线盘,线盘加上线为50KG ,没有线的时候是12KG。 红色的是线  直径700mm  没有线的时候直径350mm, 要求一分钟27米 ,我想知道我要多大功率的电机呢。小弟很困惑 ,如何求出电机的功率呢 要多大的转矩呢 。如何选型呢请教前辈黑色的点 是一个轴 我电机想装黑点上,我想知道详细的计算过程,谢谢师傅们

楼主:
头都大了也晕了,请前辈能点拨一二

网友A:
要使用减速机,选变比选电机

网友B:
线的拉力决定电机功率,拉力呢?

楼主:
减速机是要选择,我想知道前辈们的推理过程,万分感激

楼主:
速度27米每分钟哦是否可以判断除了拉力呢

引用 网友B:
线的拉力决定电机功率,拉力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速度27米每分钟哦是否可以判断除了拉力呢回复内容:对:...

拉力才是选择电机的参数,没有拉力电机转矩咋确定?

楼主:
是这样的李工,我这个线盘类似放卷,转动线盘把线盘上的材料,以27M/min稳定的放出来就可以 我是这样想的 。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速度27米每分钟哦是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李工,我这个线盘类似放卷,转动线盘把线盘上的材...

放卷时没有张力要求可以无动力

楼主:
一般材料不拉扯的话拉力大概会是多少呢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是这样的李工,我这个线...

楼主:
如果是5N的力的话  该怎么配置比较好呢 ,这个这个线盘的张力我具体不清楚 可能要调试 ,估计就在5到20N左右

网友B:
拉力乘半径就是电机的扭矩。7-1.75Nm

楼主:
是否可以用T=9550P/N ,算出功率大概在7W  但是用公式P=FV 算出的功率并不是7W哪里有问题呢

网友C:
選用電機最重要是確定扭力 若是你用一般AC電機 大概電機的額定轉速在1500 這樣去套公式才有用

若是用伺服 用在張力控制那就選低慣量額定轉速高電機 用在收料端考慮用高慣量

网友D:
这是一个线材收卷问题,线材收卷需要考虑轴向力和径向力。电机功率主要考虑径向力就可以了。

网友D:
径向力就是线材的张力,收卷过程中为避免包芯效应,是采取恒例句卷取。因为内经是外经的一半,说以收卷开始时张力是结束时的两倍。所以确定收卷终止的力,由于线速度是恒定的,而角速度(或电机转速)是变化的,电机功率由P=F*v/k,k是电机效率可取0.75

网友D:
假设张力是10N,按上述公式计算,v=27m/min=0.45m/s,k-0.75

求得:P=10*0.45/0.75=6W, 接近7W这个数。当然张力的取值可能偏小,可用弹簧秤实际测得最大张力。最大线速度和功率成正比。公式没有问题!

网友D:
用转速公式计算功率在这里稍复杂,不宜理清概念,应用线速度公式

楼主:
这么晚了很感谢大神,工控网就是因为有大神一样热心的人,才能办的越来越好

引用 网友D:
用转速公式计算功率在这里稍复杂,不宜理清概念,应用线速度公式

网友D:
你的问题很清晰,值得肯定,不客气。

楼主:
我用公式T=9500×P÷ n
其中:P电机的额定功率(输出功率),KW
          n电机的额定转速, r/min

 我这个例子中

N会在13到25之间

T会在10*0.175到10*0.35之间[假设张力就是10]

算出来的P大概也在5W  左右,是否也要处以一个效率值0.75呢

大概也是7W,我可以这样理解么。

引用 网友D:
你的问题很清晰,值得肯定,不客气。

网友D:
是的,计算电机电功率,需考虑电-机械转换效率

引用 楼主:
我用公式T=9500×P÷ n其中:P电机的额定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计算电机电功率,需考虑电-机械转换效率回复内容:对: 楼主 我用公式T=9500×P÷ n其中:P电机的额定功率(... 内容的回复!

非常感谢,谢谢为我解答了这么多

网友E:
楼主还可以直接把方案报给电机厂家,把要求提出来,由对方给你方案 。

网友F:
每秒27米稳定貌似不可能,放线的时候外径越来越小,收线的时候外径越来越大,每转一圈的长度能一样吗?

网友G:
以下为伺服电机的选型标准,请根据图示内容进行匹配自己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