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三相电引出单相电是否可行

楼主(2016-03-22):
三相负载为1台1.5kw的三相异步电机,单相负载为两个220V的小风扇和开关电源(两个),开关电源的负载≤200W。接线如下:其中空开为空气开关,不是漏保

请问如上接线,是否可行,存在什么隐患。其中地线还接了我整个工作台的外壳(金属)。三相电来源1.大厦;2.展馆(汽车行业)

网友A:
220V电源前端应该加装漏电断路器,保障人身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V电源前端应该加装漏电断路器,保障人身安全

是指漏保吗?在哪路上加,火线还是零线还是全部

网友B:
当然是全加了  保护电流小于30毫安

网友C:
这是正常接线,没有问题。不要加漏保,不是移动用电和潮湿环境,不要使用漏保。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正常接线,没有问题。不要加漏保,不是移动用电和潮湿...

因为没有漏保,所以确实没接。接了后,都能正常工作。但是我用万用表测量零线和地线电压为60V左右,火线和地线电压有160V左右(交流电)。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C:
你那是TN-S保护系统吗?不是,“地线”没用。是,“地线”有问题。

地线为什么打引号,因为TN-S系统应该叫PE。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是TN-S保护系统吗?不是,“地线”没用。是,“地...

这个,真搞不清楚。我是直接从高层大厦接的。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啊?目前设备倒是正常运转

网友D:
应加断路器保护........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你那是TN-S保护系统吗?不...

这是我的接地方式,会产生问题吗。开关电源的外壳通过底部金属板和侧边金属板直接接触的。

网友C:
你的接法是正确的,如果系统的地线有问题,还不如不接。

如果是TN-S系统,工作零线和保护零线在电源端是同一个导体,既变压器的中性点。在同一导体上有电压,说明通过的电流很大或导体电阻增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接法是正确的,如果系统的地线有问题,还不如不接。如...

哦,有可能是导线问题,因为有25米远

网友E:
如图接法五线制正常接法。一般大厦现行TN-S五线制,除非很老的建筑没有改造过还会有电源接成TN-C-S五线制。

但是为了安全起见最好检验一下线路的好坏。可以用万用表或者灯。首先检测N线与PE线的电压0V或正常的不超2V。然后检测N、PE线的是否有断线,一头相线,另一头N或PE线轮流检测。正常的应都是220V或稍有误差但两者不超2V。但必须是PE要比N电压高才是正常线路。因为正常PE线是无电流,所以它与大地同电位。而N线是有电流的会产生微弱电压降,正常的线路误差不超2V。

相线-PE电压≥同相线-N电压!

网友F:
看不出接线哪儿有问题,一般建筑用电都可以这么接线。如果是移动用电工具,使用环境不安全的话,长期使用可以考虑增加漏电保护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图接法五线制正常接法。一般大厦现行TN-S五线制,除...

接了后,都能正常工作。但是我用万用表测量零线和地线电压为60V左右,火线和地线电压有160V左右(交流电)。

另外,引出的单相电在经过开关电源后,供直流负载使用。发现电位器的分压信号(0-5V)波动很大,出现好多的毛刺,这个是因为单片机板的GND和外壳的GND相接的原因吗?有什么办法能去除这些毛刺吗?快被搞疯了

网友E:
能分清零线N蓝色和PE黄/绿双色保护零线吗?大厦线路颜色一般是很标准的!地线双色线PE和N零线有60V,火线与地线有160V一定虚接了。请立刻检查N线和PE线导通,检查方法同12楼。如述情况很可能是PE黄/绿双色零线松开虚接的地方,如果万用表因为测量电流非常小显示不出测量大小改用用两个白炽灯串联220V/60W或以上两个灯泡串联测量:相线与PE零线(地线)亮度和相线与N零线亮度,比较亮度暗的可能含有闪烁的那根零线(PE地线或N零线)虚接。正常的两根线是一样亮的。正因为有虚接才会产生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图接法五线制正常接法。一般大厦现行TN-S五线制,除...

上图是单片机和电位器的连接方式。周围环境如下描述:
1.开关电源220V输入,由3相电引出(同时用于驱动1.5KW的变频电机),一根火线和中性线;
2.开关电源的地与三相电的地相接,然后接于整个工作台(金属)。
3.单片机学习班和控制变频电机的变频器相距50公分,变频器的PE也接于工作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分清零线N蓝色和PE黄/绿双色保护零线吗?大厦线路颜...

我是让大厦的物业工程师给我牵的地线和零线,用的是我自己的线,只是做了个标签。大厦里面有没有虚接我也是弄不清楚啊,哎。这个样子,地线能不能不接啊

网友E:
5V开关电源输出不要与设备外壳有连接,但外壳可以与供电线路上的PE连接。设备GND不要与供电输入220V电源线有任何连接包括地线。如果GND和机壳有链接应该想法使之断开,GND是设备内部负极,但它不能与机壳以及开关电源电源输入线有链接。开关电源输入、输出应该是隔离的。

网友E:
另外注意下电位器是否可变端内部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另外注意下电位器是否可变端内部接触不良。

恩,电位器应该没问题,测试过,用别的电源没问题的。开关电源输出的5V波动大,有毛刺,这个就比较郁闷了,不知道该怎么去了。接电容好像也不顶用啊

网友E:
那就换个开关电源,可能你这个电源内滤波电路有元件损坏或调解电压电位器松了接触不良。电压是否有高有低碰下调解电位器就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就换个开关电源,可能你这个电源内滤波电路有元件损坏或...

我从三相引出的单相用于两个开关电源,一个输出5V,如第一个图,毛刺较多,波动也大。第二图是12V输出,我又接了一个12转5的dcdc模块后的波形,波动小,无毛刺。直接测量12V,也是无毛刺的。至于您说的5V电源的调节电位器,这个电压已经调到最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就换个开关电源,可能你这个电源内滤波电路有元件损坏或...

嗯,换了从12V引出的dcdc5V电源就没毛刺了,再把GPIO的引出线改用屏蔽线,就波动很小了。

网友C:
没有开关电源的照片,不知你开关电源的质量。这个现象好像与开关电源的EMC不好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开关电源的照片,不知你开关电源的质量。这个现象好像...

这个就搞不清楚了,不懂。反正两个开关电源,一个输出5V有毛刺,一个输出12V没有毛刺。220V都一样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哦。

网友C:
开关电影输出的噪声与交流电源无关。合格的开关电源要符合EMC和EMI的要求,既不能干扰其他用电器,也不能让外部干扰进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电影输出的噪声与交流电源无关。合格的开关电源要符合...

哦,那就是我用的5V电源有问题了。因为就这个电源输出有很多毛刺。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开关电影输出的噪声与交流电源...

是啊!换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开关电影输出的噪声与交流电源... 内容的回复!是啊!换一个试试。

李工,我弄的工作台换了个地方,我引出三相电的地方,中性线和地线是直接接在一起的,这样我中性线和地线怎么接较好呢?

网友C:
你接线的供电系统是TN-C,你可以做成局部TN-S,既TN-C-S系统。用三芯电缆(有黄/绿双色线的),一根接相线;另二根(包括黄/绿双色线)都接到电源零线,到你用电处,黄/绿双色线做PE,另一根做N。注意N线对地绝缘,PE线可重复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接线的供电系统是TN-C,你可以做成局部TN-S,既...

这样接可以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你接线的供电系统是TN-C,你可以做成局部TN-S,既... 内容的回复!这样接可以吗?

坑爹,现在这破地方根本没有地线,只有三相线和零线。地线都没接,也不知道运行会怎么样

网友C:
“地线”没用,有没有不影响你用电。三相四线制供电有TN系统、TT系统,TT系统地线必须要可靠、电阻小。但是,工厂不采用TT系统,TT只用于小容量供电。

TN系统分TN-C、TN-S二种。TN-S系统也有人叫它五线系统,三根相线、一个工作零线、一根保护零线,用电户应该没有“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地线”没用,有没有不影响你用电。三相四线制供电有TN...

嗯,确实。我现在就是没接地再用,有点怕触电啊。把电源线都重新排了一遍,远离金属外壳。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地线”没用,有没有不影响你...

外壳接零线是最安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

啊,可是我这个零线是有电流的啊,这样是不是更不安全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matian...

TN-C系统零线肯定有电流,有电流不一定就有危险电压,接零保护系统还是最安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

李工,不好意思现在才回复。有个问题请教下。外壳接零线后,我内部的开关电源的地线还是接零线吗?这样的话,当地线和零线短路,相当于相线和地线有了电压?这样空气开关会跳闸?

网友E:
开关电源输入端子:L、N、PE。对开关电源来说L、N与PE是隔离的,PE端子连接的就是开关电源的外壳不与内部电路相通的。31楼的与供电电源图连接是正常的连接方法。红框内这个连接方法就是TN-C-S系统。红框外面的系统TN-C。如果红框外零线没有断线或接触不良这个供电系统是个相对比较安全供电系统。可以将设备的所有金属外壳或PE(地线)端连接到红框内零线和地线两根线的连接点上。对于这个系统这样的连接是最安全的。也是抗干扰最强的。在于红框内的接线三根相线可以是相同颜色:红色或黑色,但是零线N和地线(保护零线)PE必须要分色。N蓝色或淡蓝色(便于区分蓝色替代),标准色是淡蓝色。地线(保护零线)PE必须是黄/绿双色线,设备接线时根据五线制的方法连接设备。

开关电源的输出端子:AC交流变DC直流,+极、-极、“0”极,三极都不能与PE及设备外壳连接,如果连接了即引起信号干扰或者供电电路上的涌浪可能损坏设备内部元件。

这样的连接就是设备一般标准连接方法,即抗干扰又安全。但是相对来说,要比TN-S系统相对稍差一些,但远比TN-C要安全些。

楼主(2016-04-24):
引用 网友E:
开关电源输入端子:L、N、PE。对开关电源来说L、N与...

谢谢你的耐心解释。现在有个新情况咨询下,如31楼所示的图,电器柜的三相电只有零线,地线没有接进来。如果我把设备零线和地线接在电器柜的零线有什么影响不

网友E:
检查电器柜,电器柜的柜体是否与这根零线在柜体内是否连接的。其检查清楚!或拍个照片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查电器柜,电器柜的柜体是否与这根零线在柜体内是否连接...

柜体不连接,查看过。用万用表检测过

网友E:
这根零线是什么颜色的,最好还是上传个照片,不在现场单靠文字不解决问题。四根进线端子拍个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根零线是什么颜色的,最好还是上传个照片,不在现场单靠...

好的。不过这两天不在现场,过两天我去那边到时候再拍照。

网友E:
柜子全貌也拍下好判断。

楼主(2016-05-26):
引用 网友E:
柜子全貌也拍下好判断。

不好意思,现在才回复。这段时间一直没去,导致现在才拍。

网友E:
进线应该是还比较正常,左边第一个三相断路器是总开关。问题是零线非常的不规范什么颜色都有乱接一气。遇到安全检查立马会要求整改。黄绿色进线接的铜排端子就是PEN零线,系统四线制TN-C供电系统,其中一根在铜桩上的淡蓝线也就是进线后的分出的N工作零线系统变为TN-C-S系统,零线端子上的几根红色的线打乱了所有接线规则。接到这个零线端子上的颜色应该是两种,淡蓝色N工作零线和黄绿PE保护零线。

网友E:
前后看了,自接部分31楼的图是正确的。最要紧的那个最粗的进线黄/绿色PEN零线一定要旋紧了,用万用表将三根相线与零线量下,都应该是220V左右,三根相线之间量下380V左右而且都应该是平衡的不会相差很多的,如果相差很多,最有可能电器箱的上一级零线虚接,也有可能其他的故障。自接部分31楼的图接好后正常的话几乎可以没有电源杂波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后看了,自接部分31楼的图是正确的。最要紧的那个最粗...

OK,了解了。非常感谢!那边接线感觉没什么规范,都是随便接下,能用就好了。我当时也是懵的,那边的电工一定说只有零线,没有地线,说是地线没接进来。不让我把零线和地线一起接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后看了,自接部分31楼的图是正确的。最要紧的那个最粗...

大神,另外有个问题请教下:现有一个变频电机,正常的50Hz频率启动,对我的机器冲击太大(启动扭矩太大)。如何降低电机的启动扭矩启动呢(启动时机器的负载很小)。除了硬件的星三角启动之外,降低变频器的启动频率是否可以降低变频电机的启动扭矩,在机器启动后,通过多段速,将频率调到正常的50Hz。主要问题是降低变频器的频率,能降低电机的启动扭矩吗?

网友E:
定频是50HZ,可以两种方法启动,多段启动。这要其他一些元件,比如PLC等。还有就是拉长启动加速时间常数,变频器设置参数就可以,不让他一下子就在几个毫秒到达设定转速,升速的时间拉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定频是50HZ,可以两种方法启动,多段启动。这要其他一...

我跟别人说的是多段速,原来还可以改启动时间实现。受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