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伺服问题,请大家帮忙

楼主(2016-03-22):
我单位有一台富士的伺服控制系统,简单介绍一下系统组成,富士的伺服控制器RYE.20D;伺服电机是:GRK2200K-B;PLC是三菱的Q系列;厚度检测器是:基恩士的LK-G激光测距;

           原理如下:激光测距输出模拟量电压信号给PLC的模数转换模块,PLC读取计算测得的板材的厚度值;伺服控制器输出编码器脉冲给PLC的高速计数模块,PLC计算出切刀的高度值,然后与板材的厚度值相加减运算,来完成,随着板材的厚度变化,切刀的高度跟随变化,保证切的切口倒角大小一致,PLC运转结果,通过数模转换模块,转成模拟量信号送给伺服控制器,来控制伺服电机的速度,正转反转由PLC的IO点直接给伺服控制器,伺服控制器是速度模式;

           有点乱啊,嘿嘿,凑合看,,,大概就是,刀切的厚度随着板的厚度变化而变化;

            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刀的高度值不稳定,PLC显示的高度值和现场刀的实际高度值有偏差,而且偏差越来越大,切个几十块板,就要原点复归一下;

           使用,刀的高度,随着板的厚度变化的功能的时候,刀的位置不稳定,有的时候,突然一下会下刀很深,导致切不动水泥板了,刀过载跳闸,;有的时候切不出倒角,,,,,,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大家帮忙,

           开始以为是干扰问题,把伺服电机,控制器,输送到PLC的脉冲信号线的接地都断开了,,,没有效果,我在想,会不会是编码器的信号线断了,虚接了,导致脉冲信号不准了,还是伺服电机的编码器坏了呀,,,手动升降,伺服电机运转正常,就是现在切断中,存在偏差增益的情况下,伺服控制器,也没报警说编码器故障,,,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大家帮忙想想啊,,谢谢啦,,,

楼主:
切倒角的误差要求不高,倒角大小3mm,不知道,伺服的速度控制模式可以吗,,如果不行,改位置控制模式的话,,,三菱的PLC的定位模块QD75适合这种模式操作吗,,,,三菱的PLC其它什么模块能实现伺服控制器的位置控制啊,,,必须是Q系列的,我不想换PLC,,,领导不一定能给那么多钱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