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网络智能伺服电机

楼主(2016-03-22):
什么是网络智能伺服电机

智能伺服这个名词最早的含义 就是驱动器内置运动控制 透过RS485能将多轴的驱动器串连起来 并将上位控制器串连起来 形成多轴分散控制系统 这样最大的好处就是减少配线 另外某一轴有问题 也不会影响到他轴的运作 因为每轴都是独立运作 其架构如下图

 多轴分散控制系统

这样的架构称之伺服网络也可算是网络智能伺服电机的雏形 简单将硬件做个介绍

A. 具有RS485(紫色线)控制器 其功能下达指令 监控各轴

B. 具有双RS485接口 内置IGBT电源(橘色动力线)模块 内建轴控功能驱动版及简易I/O 单一个编码器接口 其功能驱动电机运作及对电机位置速度控制

C. 内置边码器(绿色线)的永磁同步电机(伺服电机)

现今网络智能伺服电机 更是将智能驱动版集成在电机上

 多轴分散控制系统

待續

楼主:
可从上图发现到伺服电机上面多了一个盒子 原先的驱动器已经不见 并且多了一个电源盒 配线更加简化

这样架构有甚么好处

网络智能伺服电机外观

网友A(2016-08-11):
现在专搞伺服运动控制,一般的plc编程没多少利润可图了,楼主有没其他的项目方案分享研究下

楼主:
現在做市場 產品本身就需要有點特色及亮點 最重要是有點技術門檻 中國市場還是很大 若不能將上述提升 那將碰到農民工來搞機床 機床搞爛了現在又要搞機械手

网友B:
这是phase的TW一体机吗?

引用 楼主:
可从上图发现到伺服电机上面多了一个盒子 原先的驱动器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