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 10ms定時問題

楼主(2016-03-22):
 爲什麽當M8028為on時,T32不能定時40ms,而是定時400ms?求教

网友A:
是不是受PLC扫描周期影响,先未扫描到M8028处于ON状态;而计时器已经开始计时。可尝试先让M8028处于ON,再接通T32。个人观点,可实践下

网友B:
T32是100ms定时器,K4就代表时间为100ms乘以4就是400毫秒

网友:
当M8028为ON时,一部分可以当做10mS;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具體指哪些定時器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