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故障修理技巧及频发问题应对

楼主(2016-03-22):
目前,开关电源技术已经充分融入到了各类电子产品的设计当中。但是随着使用面的扩大,开关电源开始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损坏问题就是其中之一。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一种技术能够对开关电源进行修复,这种技术就是开关电源维修技术。严格上讲,开关电源的维修属于芯片级别的维修范畴,在工业维修领域当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本篇文章将对开关电源维修的一些技巧进行介绍,并对常见的一些故障进行解答。

维修技巧

开关电源的维修可以通过两方面来进行,一方面是断电情况下的观察,另一方面是加电进行测试。在断电情况下,可以通过“看、闻、问、量”来确定开关电源的损坏原因。

断电检测

看:打开电源的外壳,检查保险丝是否熔断,再观察电源的内部情况,如果发现电源的PCB板上有烧焦处或元件破裂,则应重点检查此处元件及相关电路元件。

闻:闻一下电源内部是否有糊味,检查是否有烧焦的元器件。

问:问一下电源损坏的经过,是否对电源进行违规操作。

量:没通电前,用万用表量一下高压电容两端的电压。如果是开关电源不起振或开关管开路引起的故障,则大多数情况下,高压滤波电容两端的电压未泄放悼,此电压有300多伏,需小心。用万用表测量AC电源线两端的正反向电阻及电容器充电情况,电阻值不应过低,否则电源内部可能存在短路。电容器应能充放电。脱开负载,分别测量各组输出端的对地电阻,正常时,表针应有电容器充放电摆动,最后指示的应为该路的泄放电阻的阻值。

加电检测

在加电之后,可通过观察电源来判别是否有损坏现象,如保险丝烧毁或着元器件冒烟等现象。若有要及时切断供电进行检修。测量高压滤波电容两端有无300伏输出,若无应重点查整流二极管、滤波电容等。测量高频变压器次级线圈有无输出,若无应重点查开关管是否损坏,是否起振,保护电路是否动作等,若有则应重点检查各输出侧的整流二极管、滤波电容、三通稳压管等。

如果电源启动一下就停止,则该电源处于保护状态下,可直接测量PWM芯片保护输入脚的电压,如果电压超出规定值,则说明电源处于保护状态下,应重点检查产生保护的原因。

常见故障

保险丝熔断

如果出现保险丝熔断的情况,有很大的可能性是由于电源内部的线路有问题导致的。由于电源工作在高电压、大电流的状态下,电网电压的波动、浪涌都会引起电源内电流瞬间增大而使保险丝熔断。重点应检查电源输入端的整流二极管,高压滤波电解电容,逆变功率开关管等,检查一下这此元器件有无击穿、开路、损坏等。如果确实是保险丝熔断,应该首先查看电路板上的各个元件,看这些元件的外表有没有被烧糊,有没有电解液溢出。

如果均没有出现之前的情况,那么就需要使用万用表来对开关管进行测量,检查开关管有无击穿。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切不可在某元件损坏时,更换后直接开机,这样很有可能由于其它高压元件仍有故障又将更换的元件损坏,一定要对上述电路的所有高压元件进行全面检查测量后,才能彻底排除保险丝熔断的故障。

无直流电压输出或电压输出不稳定

在负载情况下,如果保险丝完好无损,并且各级的直流电压均没有输出。这种情况主要是以下原因造成的:电源中出现开路、短路现象,过压、过流保护电路出现故障,辅助电源故障,振荡电路没有工作,电源负载过重,高频整流滤波电路中整流二极管被击穿,滤波电容漏电等。在用万用表测量次级元件,排除了高频整流二极管击穿、负载短路的情况后,如果这时输出为零,则可以肯定是电源的控制电路出了故障。若有部分电压输出说明前级电路工作正常,故障出在高频整流滤波电路中。高频滤波电路主要由整流二极管及低压滤波电容组成直流电压输出,其中整流二极管击穿会使该电路无电压输出,滤波电容漏电会造成输出电压不稳等故障。用万用表静态测量对应元件即可检查出其损坏的元件。

电源负载能力差

这种现象是比较常见的,以为其经常出现在老式或着长时间工作的电源中。主要原因是各元器件老化,开关管的工作不稳定,没有及时进行散热等。应重点检查稳压二极管是否发热漏电,整流二极管损坏、高压滤波电容损坏等。例:以红处激光光谱仪为例,开机后无法完成自检并报警且主板指示灯不断闪烁。经检查,供光谱仪主板的直流5V电源仅剩2.3伏左右,脱开5V直流电源的负载,通电再次测量5V直流电源,这时则有5V,初步判断此5V直流电源带载能力差,拆开电源外壳进行检修,由于没有带负载时,通电有直流5V输出,故重点检查次级线圈侧的输出整流电路目前,开关电源技术已经充分融入到了各类电子产品的设计当中。但是随着使用面的扩大,开关电源开始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损坏问题就是其中之一。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一种技术能够对开关电源进行修复,这种技术就是开关电源维修技术。严格上讲,开关电源的维修属于芯片级别的维修范畴,在工业维修领域当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本篇文章将对开关电源维修的一些技巧进行介绍,并对常见的一些故障进行解答。

维修技巧

开关电源的维修可以通过两方面来进行,一方面是断电情况下的观察,另一方面是加电进行测试。在断电情况下,可以通过“看、闻、问、量”来确定开关电源的损坏原因。

断电检测

看:打开电源的外壳,检查保险丝是否熔断,再观察电源的内部情况,如果发现电源的PCB板上有烧焦处或元件破裂,则应重点检查此处元件及相关电路元件。

闻:闻一下电源内部是否有糊味,检查是否有烧焦的元器件。

问:问一下电源损坏的经过,是否对电源进行违规操作。

量:没通电前,用万用表量一下高压电容两端的电压。如果是开关电源不起振或开关管开路引起的故障,则大多数情况下,高压滤波电容两端的电压未泄放悼,此电压有300多伏,需小心。用万用表测量AC电源线两端的正反向电阻及电容器充电情况,电阻值不应过低,否则电源内部可能存在短路。电容器应能充放电。脱开负载,分别测量各组输出端的对地电阻,正常时,表针应有电容器充放电摆动,最后指示的应为该路的泄放电阻的阻值。

加电检测

在加电之后,可通过观察电源来判别是否有损坏现象,如保险丝烧毁或着元器件冒烟等现象。若有要及时切断供电进行检修。测量高压滤波电容两端有无300伏输出,若无应重点查整流二极管、滤波电容等。测量高频变压器次级线圈有无输出,若无应重点查开关管是否损坏,是否起振,保护电路是否动作等,若有则应重点检查各输出侧的整流二极管、滤波电容、三通稳压管等。

如果电源启动一下就停止,则该电源处于保护状态下,可直接测量PWM芯片保护输入脚的电压,如果电压超出规定值,则说明电源处于保护状态下,应重点检查产生保护的原因。

常见故障

保险丝熔断

如果出现保险丝熔断的情况,有很大的可能性是由于电源内部的线路有问题导致的。由于电源工作在高电压、大电流的状态下,电网电压的波动、浪涌都会引起电源内电流瞬间增大而使保险丝熔断。重点应检查电源输入端的整流二极管,高压滤波电解电容,逆变功率开关管等,检查一下这此元器件有无击穿、开路、损坏等。如果确实是保险丝熔断,应该首先查看电路板上的各个元件,看这些元件的外表有没有被烧糊,有没有电解液溢出。

如果均没有出现之前的情况,那么就需要使用万用表来对开关管进行测量,检查开关管有无击穿。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切不可在某元件损坏时,更换后直接开机,这样很有可能由于其它高压元件仍有故障又将更换的元件损坏,一定要对上述电路的所有高压元件进行全面检查测量后,才能彻底排除保险丝熔断的故障。

无直流电压输出或电压输出不稳定

在负载情况下,如果保险丝完好无损,并且各级的直流电压均没有输出。这种情况主要是以下原因造成的:电源中出现开路、短路现象,过压、过流保护电路出现故障,辅助电源故障,振荡电路没有工作,电源负载过重,高频整流滤波电路中整流二极管被击穿,滤波电容漏电等。在用万用表测量次级元件,排除了高频整流二极管击穿、负载短路的情况后,如果这时输出为零,则可以肯定是电源的控制电路出了故障。若有部分电压输出说明前级电路工作正常,故障出在高频整流滤波电路中。高频滤波电路主要由整流二极管及低压滤波电容组成直流电压输出,其中整流二极管击穿会使该电路无电压输出,滤波电容漏电会造成输出电压不稳等故障。用万用表静态测量对应元件即可检查出其损坏的元件。

电源负载能力差

这种现象是比较常见的,以为其经常出现在老式或着长时间工作的电源中。主要原因是各元器件老化,开关管的工作不稳定,没有及时进行散热等。应重点检查稳压二极管是否发热漏电,整流二极管损坏、高压滤波电容损坏等。例:以红处激光光谱仪为例,开机后无法完成自检并报警且主板指示灯不断闪烁。经检查,供光谱仪主板的直流5V电源仅剩2.3伏左右,脱开5V直流电源的负载,通电再次测量5V直流电源,这时则有5V,初步判断此5V直流电源带载能力差,拆开电源外壳进行检修,由于没有带负载时,通电有直流5V输出,故重点检查次级线圈侧的输出整流电路,给5伏电源接上假负载通电进行测量发现三通稳压7805的1、2脚之间电压为5.2伏,2、3脚之间却剩2.3伏,下图所示,故判断三通稳压管7805性能变坏,更换三通稳压管7805故障解决。

  现代的电子设备正越来越向着小型化轻便化发展,而其中大部分都离不开开关电源。想要完全掌握开关电源的维修技巧,就要充分熟悉开关电源的工作原理,并且熟悉常见的一些故障。通过本篇文章,希望大家能够对开关电源的维修有所了解,并能够试着自己去解决一些电路中出现的问题

目前,开关电源技术已经充分融入到了各类电子产品的设计当中。但是随着使用面的扩大,开关电源开始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损坏问题就是其中之一。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一种技术能够对开关电源进行修复,这种技术就是开关电源维修技术。严格上讲,开关电源的维修属于芯片级别的维修范畴,在工业维修领域当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本篇文章将对开关电源维修的一些技巧进行介绍,并对常见的一些故障进行解答。

维修技巧

开关电源的维修可以通过两方面来进行,一方面是断电情况下的观察,另一方面是加电进行测试。在断电情况下,可以通过“看、闻、问、量”来确定开关电源的损坏原因。

断电检测

看:打开电源的外壳,检查保险丝是否熔断,再观察电源的内部情况,如果发现电源的PCB板上有烧焦处或元件破裂,则应重点检查此处元件及相关电路元件。

闻:闻一下电源内部是否有糊味,检查是否有烧焦的元器件。

问:问一下电源损坏的经过,是否对电源进行违规操作。

量:没通电前,用万用表量一下高压电容两端的电压。如果是开关电源不起振或开关管开路引起的故障,则大多数情况下,高压滤波电容两端的电压未泄放悼,此电压有300多伏,需小心。用万用表测量AC电源线两端的正反向电阻及电容器充电情况,电阻值不应过低,否则电源内部可能存在短路。电容器应能充放电。脱开负载,分别测量各组输出端的对地电阻,正常时,表针应有电容器充放电摆动,最后指示的应为该路的泄放电阻的阻值。

加电检测

在加电之后,可通过观察电源来判别是否有损坏现象,如保险丝烧毁或着元器件冒烟等现象。若有要及时切断供电进行检修。测量高压滤波电容两端有无300伏输出,若无应重点查整流二极管、滤波电容等。测量高频变压器次级线圈有无输出,若无应重点查开关管是否损坏,是否起振,保护电路是否动作等,若有则应重点检查各输出侧的整流二极管、滤波电容、三通稳压管等。

如果电源启动一下就停止,则该电源处于保护状态下,可直接测量PWM芯片保护输入脚的电压,如果电压超出规定值,则说明电源处于保护状态下,应重点检查产生保护的原因。

常见故障

保险丝熔断

如果出现保险丝熔断的情况,有很大的可能性是由于电源内部的线路有问题导致的。由于电源工作在高电压、大电流的状态下,电网电压的波动、浪涌都会引起电源内电流瞬间增大而使保险丝熔断。重点应检查电源输入端的整流二极管,高压滤波电解电容,逆变功率开关管等,检查一下这此元器件有无击穿、开路、损坏等。如果确实是保险丝熔断,应该首先查看电路板上的各个元件,看这些元件的外表有没有被烧糊,有没有电解液溢出。

如果均没有出现之前的情况,那么就需要使用万用表来对开关管进行测量,检查开关管有无击穿。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切不可在某元件损坏时,更换后直接开机,这样很有可能由于其它高压元件仍有故障又将更换的元件损坏,一定要对上述电路的所有高压元件进行全面检查测量后,才能彻底排除保险丝熔断的故障。

无直流电压输出或电压输出不稳定

在负载情况下,如果保险丝完好无损,并且各级的直流电压均没有输出。这种情况主要是以下原因造成的:电源中出现开路、短路现象,过压、过流保护电路出现故障,辅助电源故障,振荡电路没有工作,电源负载过重,高频整流滤波电路中整流二极管被击穿,滤波电容漏电等。在用万用表测量次级元件,排除了高频整流二极管击穿、负载短路的情况后,如果这时输出为零,则可以肯定是电源的控制电路出了故障。若有部分电压输出说明前级电路工作正常,故障出在高频整流滤波电路中。高频滤波电路主要由整流二极管及低压滤波电容组成直流电压输出,其中整流二极管击穿会使该电路无电压输出,滤波电容漏电会造成输出电压不稳等故障。用万用表静态测量对应元件即可检查出其损坏的元件。

电源负载能力差

这种现象是比较常见的,以为其经常出现在老式或着长时间工作的电源中。主要原因是各元器件老化,开关管的工作不稳定,没有及时进行散热等。应重点检查稳压二极管是否发热漏电,整流二极管损坏、高压滤波电容损坏等。例:以红处激光光谱仪为例,开机后无法完成自检并报警且主板指示灯不断闪烁。经检查,供光谱仪主板的直流5V电源仅剩2.3伏左右,脱开5V直流电源的负载,通电再次测量5V直流电源,这时则有5V,初步判断此5V直流电源带载能力差,拆开电源外壳进行检修,由于没有带负载时,通电有直流5V输出,故重点检查次级线圈侧的输出整流电路目前,开关电源技术已经充分融入到了各类电子产品的设计当中。但是随着使用面的扩大,开关电源开始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损坏问题就是其中之一。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一种技术能够对开关电源进行修复,这种技术就是开关电源维修技术。严格上讲,开关电源的维修属于芯片级别的维修范畴,在工业维修领域当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本篇文章将对开关电源维修的一些技巧进行介绍,并对常见的一些故障进行解答。

维修技巧

开关电源的维修可以通过两方面来进行,一方面是断电情况下的观察,另一方面是加电进行测试。在断电情况下,可以通过“看、闻、问、量”来确定开关电源的损坏原因。

断电检测

看:打开电源的外壳,检查保险丝是否熔断,再观察电源的内部情况,如果发现电源的PCB板上有烧焦处或元件破裂,则应重点检查此处元件及相关电路元件。

闻:闻一下电源内部是否有糊味,检查是否有烧焦的元器件。

问:问一下电源损坏的经过,是否对电源进行违规操作。

量:没通电前,用万用表量一下高压电容两端的电压。如果是开关电源不起振或开关管开路引起的故障,则大多数情况下,高压滤波电容两端的电压未泄放悼,此电压有300多伏,需小心。用万用表测量AC电源线两端的正反向电阻及电容器充电情况,电阻值不应过低,否则电源内部可能存在短路。电容器应能充放电。脱开负载,分别测量各组输出端的对地电阻,正常时,表针应有电容器充放电摆动,最后指示的应为该路的泄放电阻的阻值。

加电检测

在加电之后,可通过观察电源来判别是否有损坏现象,如保险丝烧毁或着元器件冒烟等现象。若有要及时切断供电进行检修。测量高压滤波电容两端有无300伏输出,若无应重点查整流二极管、滤波电容等。测量高频变压器次级线圈有无输出,若无应重点查开关管是否损坏,是否起振,保护电路是否动作等,若有则应重点检查各输出侧的整流二极管、滤波电容、三通稳压管等。

如果电源启动一下就停止,则该电源处于保护状态下,可直接测量PWM芯片保护输入脚的电压,如果电压超出规定值,则说明电源处于保护状态下,应重点检查产生保护的原因。

常见故障

保险丝熔断

如果出现保险丝熔断的情况,有很大的可能性是由于电源内部的线路有问题导致的。由于电源工作在高电压、大电流的状态下,电网电压的波动、浪涌都会引起电源内电流瞬间增大而使保险丝熔断。重点应检查电源输入端的整流二极管,高压滤波电解电容,逆变功率开关管等,检查一下这此元器件有无击穿、开路、损坏等。如果确实是保险丝熔断,应该首先查看电路板上的各个元件,看这些元件的外表有没有被烧糊,有没有电解液溢出。

如果均没有出现之前的情况,那么就需要使用万用表来对开关管进行测量,检查开关管有无击穿。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切不可在某元件损坏时,更换后直接开机,这样很有可能由于其它高压元件仍有故障又将更换的元件损坏,一定要对上述电路的所有高压元件进行全面检查测量后,才能彻底排除保险丝熔断的故障。

无直流电压输出或电压输出不稳定

在负载情况下,如果保险丝完好无损,并且各级的直流电压均没有输出。这种情况主要是以下原因造成的:电源中出现开路、短路现象,过压、过流保护电路出现故障,辅助电源故障,振荡电路没有工作,电源负载过重,高频整流滤波电路中整流二极管被击穿,滤波电容漏电等。在用万用表测量次级元件,排除了高频整流二极管击穿、负载短路的情况后,如果这时输出为零,则可以肯定是电源的控制电路出了故障。若有部分电压输出说明前级电路工作正常,故障出在高频整流滤波电路中。高频滤波电路主要由整流二极管及低压滤波电容组成直流电压输出,其中整流二极管击穿会使该电路无电压输出,滤波电容漏电会造成输出电压不稳等故障。用万用表静态测量对应元件即可检查出其损坏的元件。

电源负载能力差

这种现象是比较常见的,以为其经常出现在老式或着长时间工作的电源中。主要原因是各元器件老化,开关管的工作不稳定,没有及时进行散热等。应重点检查稳压二极管是否发热漏电,整流二极管损坏、高压滤波电容损坏等。例:以红处激光光谱仪为例,开机后无法完成自检并报警且主板指示灯不断闪烁。经检查,供光谱仪主板的直流5V电源仅剩2.3伏左右,脱开5V直流电源的负载,通电再次测量5V直流电源,这时则有5V,初步判断此5V直流电源带载能力差,拆开电源外壳进行检修,由于没有带负载时,通电有直流5V输出,故重点检查次级线圈侧的输出整流电路,给5伏电源接上假负载通电进行测量发现三通稳压7805的1、2脚之间电压为5.2伏,2、3脚之间却剩2.3伏,下图所示,故判断三通稳压管7805性能变坏,更换三通稳压管7805故障解决。

  现代的电子设备正越来越向着小型化轻便化发展,而其中大部分都离不开开关电源。想要完全掌握开关电源的维修技巧,就要充分熟悉开关电源的工作原理,并且熟悉常见的一些故障。通过本篇文章,希望大家能够对开关电源的维修有所了解,并能够试着自己去解决一些电路中出现的问题

,给5伏电源接上假负载通电进行测量发现三通稳压7805的1、2脚之间电压为5.2伏,2、3脚之间却剩2.3伏,下图所示,故判断三通稳压管7805性能变坏,更换三通稳压管7805故障解决。

  现代的电子设备正越来越向着小型化轻便化发展,而其中大部分都离不开开关电源。想要完全掌握开关电源的维修技巧,就要充分熟悉开关电源的工作原理,并且熟悉常见的一些故障。通过本篇文章,希望大家能够对开关电源的维修有所了解,并能够试着自己去解决一些电路中出现的问题

  现代的电子设备正越来越向着小型化轻便化发展,而其中大部分都离不开开关电源。想要完全掌握开关电源的维修技巧,就要充分熟悉开关电源的工作原理,并且熟悉常见的一些故障。通过本篇文章,希望大家能够对开关电源的维修有所了解,并能够试着自己去解决一些电路中出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