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能用于脉冲输出吗?

楼主(2016-03-22):
PWM能像PTO控制脉冲输出吗?

控制伺服没有动起来,不知道它主要用于那些控制?

网友A:
PWM属于脉宽调制指令,主要调制脉冲宽度密度,脉冲过窄步进电机驱动器或者伺服电机驱动器将不能准确识别脉冲,因此不能用于定位控制

网友B:
新人菜鸟不太懂。。。

网友C:
可以用于驱动伺服,你有没有把伺服调到位置控制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