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异步电机的组合,外接编码器如何实现高精度定位运动

楼主(2016-03-22):
    如题,请教各位使用变频器和三相交流异步电机,外接编码器(光栅尺),如何实现系统的精确定位运动?

    变频器采用矢量控制模式。想咨询下大家有没有类似的控制经验,马上要开始项目了,现在还没有头绪,希望大家赐教。

网友A:
通过计数器高速比较指令得出需要减速位置,首先高速、中速,最后低速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计数器高速比较指令得出需要减速位置,首先高速、中速...

您好,非常感谢您的答复。你提供的思路挺好,我稍微有点疑问,变频器使用矢量控制方式,速度模式控制下,速度控制精度不高。特别是低速的时候,速度模式速度波动能达到10%左右。如果通过调节速度来达到位置的控制,好像不大容易。回头我试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