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2M延时问题

楼主(2016-03-22):
CP2M原来是实时的,在使用就会有延时,输入输出信号都延迟半分钟或一分钟才动作。接线没有错误。为什么?

网友A:
1、程序内部有程序导致输出延时;

2、系统参数设置了延迟;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程序内部有程序导致输出延时;2、系统参数设置了延迟;

程序没改动过,原来是实时的。后来我们加长信号线,再使用就有延迟了。

网友B:
参数没设好,看下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数没设好,看下说明....

问题已解决,是其中一个plc未通讯上,导致整个程序受影响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