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plc应该学哪种?

楼主(2016-03-23):
各位大神,初学plc,西门子与三菱哪种好学又能实现基本功能。准备设计制作一个简单的流水线。

网友A:
个人觉得三菱更容易上手

网友B:
我学的是西门子的,因为西门子用的比较多,还有编程条例清楚。

网友C:
三菱的上手快,不过建议还是学西门子

网友D:
有哪种PLC就学哪种PLC!有实物的情况下才好学!

网友E:
入门三菱的容易,后期应用西门子的好用

网友F:
三菱的比较好学,容易。西门子编程思路清晰很多,功能强大。学好这两种PLC上基本上就可以了。

网友G:
三菱的比较简单,只要明白怎么用应用指令,还有会分清楚什么时候是写入模式,什么是查看模式。初学者还是先学西门子比较好,西门子的plc程序比较普遍,大多数plc的程序都是这个模式的,三菱的程序比较像写算术题。

网友H:
同5楼,有哪种PLC就学哪种PLC

网友I:
三菱的 更好学 易上手

网友J:
我也是学和三凌,感觉比较易学

网友K:
我先学的三菱,后学西门子,先学西冂子有点难度

网友L:
西门子的用的比较多,可以先学习,AB的比较好用,可以学学

网友M:
引用 网友E:
入门三菱的容易,后期应用西门子的好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B:
我学的是西门子的,因为西门子用的比较多,还有编程条例清楚。

网友O:
个人觉得西门子好一点。符合大众

网友P:
先学三菱,后学西门子;也可以购国产品牌象海为,信捷,等,初学最好有厂指导。这是我学西方法

网友Q:
学西门子  的  比较好 ...

网友R:
西门子的案列比较多资料也多,

网友S:
用西门子的比较多

网友T(2017-07-19):
引用 网友F:
三菱的比较好学,容易。西门子编程思路清晰很多,功能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