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塞SMC60/604运动控制器是开环还是闭环的

楼主(2016-03-23):
请教,雷塞SMC606/604运动控制器是开环还是闭环的.它有对应轴的编码器输入,可是输出是脉冲输出,位置环就是伺服驱动器决定了.那运动控制器的编码器输入到底介入了控制没有?

网友A:
這個做法叫雙閉 僅是做參考用 不參與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做法叫雙閉 僅是做參考用 不參與控制

感谢你的解答!

这样的话感觉这个运动控制器的编码器输入就没有任何意义了,那这独立型移动控制器和直接使用PLC驱动感觉差不多了。。。

网友A:
當客戶要求精度而外接編碼器或光學尺 是沒有效果在這整雙閉的脈衝控制(位置控制) 許多廠家也跟我反映過這樣的事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當客戶要求精度而外接編碼器或光學尺 是沒有效果在這整雙...

你是雷塞的工程师吗?

网友A:
不是 若是就不會講出事實 我是搞全閉的系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 若是就不會講出事實 我是搞全閉的系統

如果有模拟量输出驱动伺服就是全闭环了。可惜国内做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