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专题讨论:我和Intouch组态软件的那些事

楼主(2016-03-23):
  组态软件,又称组态监控系统软件。它是指一些数据采集与过程控制的专用软件。它们处在自动控制系统监控层一级的软件平台和开发环境,使用灵活的组态方式,为用户提供快速构建工业自动控制系统监控功能的、通用层次的软件工具。组态软件的应用领域很广,可以应用于电力系统、给水系统、石油、化工等领域的数据采集与监视控制以及过程控制等诸多领域。

  Wonderware的InTouch软件作为最早进入中国组态软件中的一员,它是一个开放的、可扩展的人机界面,为定制应用程序设计提供了灵活性,同时为工业中的各种自动化设备提供了连接能力,应用广泛。本期专题活动围绕Intouch组态软件的调试经历、开发技巧,心得经验、系统维护及与其它组态软件的对比等几个方面进行讨论,欢迎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经历,积极发表自己的见解和看法。多多支持,多多参与,共同提高!

活动规则

一、参与方式

通过中国工控网论坛的“有奖专题讨论: 我和Intouch组态软件的那些事”主题帖,登陆后在主题帖下直接发帖回复,即视为参与本次活动。

二、 发帖内容及规则

1.发帖规则:用户需在中国工控网论坛指定活动版块下发帖,讨论与活动主题相关的内容。将帖子发至其他栏目或版块的,则视为无效。参与用户用两种发帖方式可以选择:

1.1在工控网论坛自动化软件-Wonderware论坛板块专区下发帖:http://bbs.gongkong.com/product/Wonderware.htm,然后将文章标题及其链接在活动回复区直接回复

1.2在活动专题主题帖下直接发帖回复

2.内容要求:内容需原创,陈述清晰、详细,具体可涉及Intouch组态软件的调试经历、开发技巧、心得经验、系统维护及与其它组态软件的对比等几个主题。

3.发帖题目要求:#主题#+讨论题目,例如#心得经验#+Intouch组态软件启停使用心得

4.不得刻意宣传或诋毁某品牌及其产品。

三、奖项设置及评奖说明

四、活动截止时间

截止2016年4月23日,截止后工作日统计获奖名单并联系用户发奖。

楼主:
小伙伴们赶紧抓紧时间参与哦!大奖等你

网友A:
ntouch是较早开发的一款组态软件,且它进入中国市场也较早,所以早期的自动化行业很多用intouch,有一定的客户基础,而且有一点是:简单,是面对工程人员的,不需要太多的编程基础。ifix 和wincc也是较好的两种组态软件,ifix前身为fix,它出的也较早,和intouch差不多并列吧,真正的编程人员都较喜欢用ifix,wincc是最晚出的,先硬件后软件配置的,所以它能用C语言,符合现在人们的审美观等~~~

网友B:
回复内容:比较简单好学, 玩过Wincc的话, 你会觉得intouch 比WinCC容易上手;
和Ifix wincc 属于同等级别,各有优势吧

引用 网友A:
ntouch是较早开发的一款组态软件,且它进入中国市场...

网友C:
没用过INTOUCH,但支持活动

楼主:
回复内容:在此谢过

引用 网友C:
没用过INTOUCH,但支持活动

网友D:
#心得经验#+Intouch 组态软件在变电所中的应用

电力系统主要要求实现三遥功能:也就是遥信、遥测、遥控,组态软件的设计最终目的也就体现在这三“遥”功能上,以使现场和系统能够满足无人值守和系统安全。InTouch是由美国WonderWare公司开发的组态软件,它具有非常强大的监控功能。相对于其他一些组态软件例如iFIX、组态王等,InTouch功能相对完善,有强大的实时数据库和网络功能,满足电力系统变电所监测组态软件的设计要求。

InTouch组态软件在监测系统中的主要功能,主要包括(1)系统组态;(2)资料库;(3)事件顺序记录(sOE);(4)画面调用与显示;(5)离散据报表打印功能;(6)数据库管理和查询;(7)系统运行曲线的绘制和记录;(8)事故自动报警等功能。

在变电所的运行监视中.参数的历史和实时变化情况.对系统的运行也十分重要,反映参数变化,直观的方式之一就是曲线。InToueh提供了各种强大功能,通过组态完全可以满足用户在操作、显示、记录上的各种特殊要求一动态的历史和即时曲线功能。lnTouch的数据库管理功能提供历史和实时曲线工具包,只要通过变量连接和坐标定义组态就可以直接模拟历史曲线,这些曲线对系统的监控提供了便利的手段。

同时,lnTouch作为监测软件,具有非常完善和强大的实时数据采集与处理功能。数据管理包括采集现场数据,实时趋势显示,报警数据和故障数据的处理。实时数据库是组态软件的核心和引擎。数据的存储与检索、报警处理与存储、数据的运算处理、数据库冗余控制、I/0数据连接,都是由实时数据库系统完成的。上位机的InTouch软件中也通过标记名和各个电量相匹配,这样可以直接在系统主界面上显示出来。

综上所述,可见InTouch软件为变电所监测系统提供了多种便利和优越的手段.是一种

功能强,实时性能好.可靠性高的监控软件。为变电所监测系统实现无人值守和安全可靠的运行起了很大的作用。

网友E:
其实首次接触的是组态王,当时是上海的合作厂家用的,不到半年时间就接触到了intouch,这是我们公司承接的一个污水处理的项目。当时我是现场调试人员之一。回想当年那已经是03年04年的事情了,当时的项目还做了备份。那时40G移动硬盘820块钱一个,谁曾想竟然在工地的后台监控值班室给弄丢了。为了这宝贵的资料不得不忍痛割爱又花了820块钱买了块一模一样的硬盘,重新做了备份。是得当时的数据保留至今。说实在的当时那个移动硬盘真不赖,10多年了,现在有点儿杂音,但依然能用。当时的感觉就是组态王比较人性化,intouch功能强大,但是入门比较费劲。

网友:
分享经验,共同提高,还能赚MP~~~~~~~~

网友F:
#心得经验#+Intouch组态软件在石化行业应用

1 设计思想及客户要求

操作站上位机软件应具有完善的报警功能,对过程变量报警和系统故障报警应有明显区别。应能对过程变量报警任意分级、分组,应能自动记录和打印报警信息,区别第一事故报警,记录报警顺序,时间精确到秒。操作站应具备数据记录和趋势显示的功能,应配备用于保存过程数据记录的软件,其能力应满足全部I/O点 2倍以上的数据量(每秒钟记录一次)各存贮20,000条记录的需要。过程数据记录的时间间隔应从1s~5min可选。操作站数据存放格式应是通用的,其数据库及数据库管理系统应是标准和商品化的。本装置中有一套烟机-轴流式主风机-电机三机组、离心式主风机-电机备用机组、增压机组和富气压缩机-汽轮机组。其电子转速控制、防喘振控制及其一般的PID调节均在装置安全仪表系统(SIS/ITCC)内完成。根据用户的习惯和需要,操作站可组成多种画面:流程图画面、控制回路调节画面、调速画面、防喘振及工作点画面、普通报警点画面、联锁及停车报警画面、实时趋势和历史趋势画面等。画面切换操作可采用菜单驱动或图形动态连接,操作人员只需对画面操作就可监控整个机组,操作简单、方便。显示机组及其附属设备的状态,运行参数:压力、温度、流量、转速、液位等的实时值。当系统正常时,显示绿色,报警显示黄色,联锁时显示红色。并同时显示系统中出现报警或联锁点的位号,名称,发生的时间:年、月、日、时、分、秒。报警或联锁点的值。全部被控参数,按操作关联可方便地分成若干幅画面,每幅画面中都有菜单及功能键,显示每个被控参数点的量程,单位,实时值,设定值、手/自动操作状态及操作输出值,可以方便地对控制参数进行调整,具有自整定功能。报警画面分一般报警和停车联锁报警画面,即一级报警和二级报警。将此两种报警分类集中显示有利于操作。以上各种显示操作画面以及报警集中显示都应同时显示系统中出现报警或联锁点的位号、名称、报警或联锁点的值、发生的时间,精确到秒。

2 设计情况

该方案基于一套三重冗余容错硬件平台和专业软件包wonderware intouch 10.1[1],底层和上位机通过MODBUS RTU 485[2]实现机组的防喘振控制、调速控制、抽汽控制、性能控制、超速保护、相关报警、联锁控制、操作监控等机组有关的工艺控制和保护功能。

硬件配置:本系统有两台操作站一台工程师站、系统硬件采用英国ICS控制系统,上位机是Wonderware InTouch3000点开发版和运行版软件带硬狗,具备流程显示和报警显示功能,能够显示逻辑联锁条件和结果的当前状态,能够通过软件按钮旁路或激活联锁条件等一般的操作功能。每台操作站配置一套完整的运行版软件。

3、结论

通过Wonderware HMI软件与底层ICS trusted完美结合,保障了公司装置的安全平稳运行,上位机功能之强大,完全满足了工艺操作。上位机组态之完美,有效监控了公司主要装置机组的平稳运行,报警、趋势、操作反应灵敏,有效提高了安全性,操作简单方便,维护方便。系统从2010年运行以来无任何故障,上位机与底层通讯良好,上位机监控运行平稳。

楼主:
回复内容:感谢楼主的分享,学习了!

引用 网友F:
#心得经验#+Intouch组态软件在石化行业应用1 ...

楼主:
回复内容:谢谢!

引用 网友G:
没用过INTOUCH,但支持活动

网友H:
InTouch报表制作总结
生成InTouch报表方法很多,总体来说有3种:

1.用InTouch自带的HISTData程序将inTouch历史数据库数据导出成CSV文件。此方法简单,但是不
够灵活,报表格式很差,实际应用中没有多大意义。

2.SQL数据+VB等:在InTouch中添加定时脚本,定时将数据写入外部SQL数据库,如Access。然后
用VB等编程语言编写程序读取SQL数据库,并填写到Excel报表模板中。此方案经济实用,但是对
开发人员要求高。

3.用DreamReport软件,InTouch将此软件OEM成自己产品HMI Reports,此方法方便,但是价格昂
贵。

网友I:
intouch功能强大,但是入门比较费劲.

网友J:
自己没有亲手用过INTOUCH组态软件,但厂里很多现场的控制系统中的触摸屏用的就是INTOUCH软件组态的画面,画面操作简单,查询数据方便。在厂里的反冲洗系统,水力除焦,加热炉吹灰系统、导热油炉中都有应用。

网友K:
Intouch和我的不解之缘

    说起Intouch不禁让我想起刚来公司时的时候,那时刚来公司总想表现自己,想证明自己给领导看。这时刚好有个国外的项目用的Intouch软件,公司没有人用过,我也没用过,但是有时候无知就无畏吧,我提出要调试这个项目的上位软件。故事就这么开始了.....

   当时应该是10.1版本的软件吧,刚拿到公司买的硬狗,装上软件,我有点无所适从的感觉,但是牛皮已经吹出去了,硬着头皮上吧。上网查资料,下载视频,查手册,整天像个学生一样收集并学习所有有关它的知识。后来我了解到有个钱工在网上卖的有Intouch视频(有想买的可以@我,我有他的淘宝地址),果断买下,于是乎每天不停的研究视频。此处学习的苦逼过程省去500字......

    经过半个月的时间研究终于出师了,在异国他乡奋战两个多月,两套系统的上位终于被我搞定,此间过程也不表了,简单介绍一下我做的两个项目吧:

   我的两个项目都是电厂的,一套水处理,我用的3Dmax做的效果,然后在Intouch上实现动态效果。一套是输煤程控,做的是平面效果方便查看整个流程。两个项目虽然做的效果不一样,但是整个运行的原理是一样的。

   整个画面分成三部分,标题栏,主显示区,实时报警栏。这三个显示区在登录后同时显示,切换画面时只切换主显示区的画面,其他都不变。

   变量我是通过EXCEL导进去的,下位机是施耐德PLC,驱动是MODBUS TCP协议,所以寻址方式是Modbus寻址,整个变量创建,我整整建了3天。画面中的操作面板类似于施耐德的Citect的超级精灵(Wondware已经被施耐德收购,现在在施耐德的有专门的部门负责,技术人员大部分应该还是Wndeware的,Intouch与Citect两个软件有很多共同之处,但是各有所长。个人觉得INtouch适合中小型的项目),都是通过中间变量来切换不同设备的控制变量。实时趋势,历史趋势以及报警都采用的Intouch推荐的制作方式。

    和大多数上位机软件一样,Intouch也有自己的报表系统,但是很难满足客户需求。所以我采用的是用周期事件对SQL2005数据库进行插入数据操作,查询的时候通过按钮触发查询事件将数据读到EXCEL中,让EXCEL现实,数据的排放规则通过EXCEL自带的脚本功能实现,使用效果比较理想。

    还有一点要提到,Intouch在非正常退出时无法再运行,提示系统已运行。碰见这种情况,请找到工程文件位置删掉以“lok”为后缀的文件,再次就可以自动运行了。

   最后附上自己做的一些图片:

网友K:
最后分享一下,项目调试心得吧:整个调试过程对Intouch从一窍不通到能熟练的应用无不是前期充分准备的结果。所以作为工控人要时时更新自己的知识,固步自封这条路只会越走越窄。

网友L:
没有用过这个组态软件,支持活动!!!!!!!!!

网友M:
正在学习组态的内容,谢谢了

网友N:
绝对支持活动,希望赚取积分

网友O:
还有时间,大家抓紧参加活动哦~~~

网友P:
引用  的回复内容: 分享经验,共同提高,还能赚MP~~~~~~~~

网友Q:
#心得经验#+Intouch安全性使用心得

 安全性的基本概念是操作员“登录”到应用程序,然后输入其用户名与口令。因此,必须给每个操作员配置用户名、口令及访问级别。  Microsoft 操作系统安全性与 InTouch 安全性之间没有任何联系。

 要根据登录用户的访问级别来显示对象,可以在可见性动画链接  •表达式中使用下面的语句:  •$AccessLevel >= 2000;  •或者是,使用由 IF 语句进行限定的 QuickScript:  •IF $Operator == "DayShift" THEN  •     Show "Control Panel Window";      { 以及仅给“日班”操作员执行的其它代码行}  •ENDIF;  •通过使用失效动画链接,还可以基于内部安全性标记名的值控制对象的触动功能。 例如:  •通过使用此表达式,如果无人登录,则该对象或按钮会被禁用,以防意外操作。

Intouch 的安全性至关重要,尤其是操作工的登录用户。有一次,由于操作工误操作,将用户切换到了None,此用户禁止操作员进行任何操作。结果操作工无法对机组进行操作控制,差点造成了一次停车事故。所以设置各个登录账户至关重要。Intouch 的安全性不容小视!

网友R:
Intouch 9.5在高炉煤气清洗控制中的应用

一、概述

为提高高炉煤气清洗效果,加大节能减排力度,减少水资源消耗,第一炼铁厂对3#高炉煤气除尘系统进行了全面技术改造并顺利投入正式生产。此次改造,从生产工艺上将湿式除尘改造为干式除尘。从自动化控制上将运行在DOS环境下的工控机内置板卡控制核心升级为当前主流的PLC控制系统。整个除尘系统实现了N2定压差反吹、定时反吹、全部箱体集中循环反吹、可选箱体反吹等微机控制。从运行效果来看,除尘后的煤气含尘量从12g/Nm3降低到5mg/Nm3 以下,实现了预期目标。从综合因素考虑,自动化上位监控软件选用了美国Wonderware公司的Intouch 9.5产品。

二、Intouch 9.5简介

InTouch是美国Wonderware公司开发的世界上第一个集成的、基于组件的MMI系统。它具有世界领先的HMI(人机接口界面)和面向对象的图形开发环境,便于高效、快捷地配置用户的应用程序。主要特点是:

1、开放性:InTouch的基本通讯格式包括“快速DDE”和SuiteLink。InTouch有600种通讯协议转换软件(I/O Server),可以与不同的设备通讯,特别在与PLC通讯方面。包括:Siemens、Modicon、Opto 22、square D、ABB、GE等。

   2、网络功能:InTouch通过DDE和扩展的NetDDE,可与本机和其它计算机中的应用程序实时交换数据;通过ODBC可访问各种类型的数据库。通过标准的ActiveX技术,可使用户为自己的应用程序开发各种网络多媒体功能。

   3、数据库功能:InTouch除了自身带有数据库以外,还支持SQL语言,可以方便地与其它数据库连接。

   4、易用性:InTouch的编程面向非计算机专业的工程人员,可缩短开发周期,方便用户修改和开放上位软件。通过组态可满足用户在操作、显示、记录上的各种特殊要求。多种绘图工具和丰富的图形库,可以做出非常易于操作和漂亮的画面。它在报警和历史趋势方面的功能,极大地方便了对系统的监控。

三、控制工艺及要求

1、主要工艺设备有:旋风除尘器、15个Φ6000mm布袋除尘器、2个Φ4000mm灰仓、氮气脉冲反吹装置、氮气压力罐、阀门、波纹补偿器、输灰管道、卸灰加湿搅拌机等。

2、生产工艺

含尘气体由烟道进入除尘器入口时,在导流系统的作用下,含尘气体流速突然下降,大颗粒粉尘由于重力的作用直接落入灰斗,其余粉尘在导流系统的引导下进入中箱体,含尘烟气在中箱体内负压的作用力下穿透滤袋,粉尘被滤袋阻挡,吸附在滤袋的外表面,过滤后的洁净气体穿透滤袋进入上箱体并通过除尘器出口烟道排出。随着过滤工况的进行,除尘器滤袋表面的粉尘越积越厚,导致除尘器阻力上升,(可以设定,现实际运行设定为1000Pa。为了减轻布袋磨损,最大不超过2000pa,或者时间达到设定值,根据实际工况设定,但最大不得超过90分钟),当到达程序设定的差压信号或时间值时PLC清灰程序启动,按设定程序依次打开电磁脉冲阀喷吹,压缩气体以极短促的时间按设计顺序通过各个脉冲阀,经喷吹管上的喷咀诱导数倍喷射气量的空气进入滤袋,形成空气波,使滤袋由袋口至底部产生急剧的膨胀和冲击振动,引发滤袋全面抖动并形成由里向外的反吹作用,造成很强的逆向清洗作用,抖落滤袋上的粉尘,达到清灰的目的。

    由于布袋除尘器要求清灰时喷吹持续时间极短,因此选用双膜片阀来达到快速反应时间。分气包内的压缩空气压迫触发膜片和主膜片使电磁脉冲阀保持关闭状态,在电磁阀的激励下,在触发膜片上产生压差,膜片抬起,主膜片一侧空气进出,主膜片在压差作用下抬起,分气包内压缩空气进入喷吹管,在喷吹管的引导下,冲入滤袋。 在滤袋中快速下冲的压缩空气形成了滤袋相对袋笼的突然径向变形,使滤袋外表面积聚的灰尘抖落。电磁脉冲阀在不激励状态时,空气进出处关闭,气压将膜片复位,电磁脉冲阀关闭。

3、控制工艺

3.1 定时控制:在自动状态下设定定时控制的时间。当达到设定时间时,清灰程序自动启动。若设定时间未到而定压差控制启动时,计时系统自动复位。定时控制和定压差控制可以同时启用。
    3.2 压差控制:在自动状态下设定定压差控制值。当达到设定压差时,清灰程序自动启动。
    3.3 手动控制:在手动状态下,可以任意控制每一个分气包进行喷吹。

3.4反吹介质为氮气,每个筒体设二套脉冲氮气反吹系统(包括:氮气包、脉冲阀、喷吹管、球阀等)。脉冲阀的进气端与喷吹气包连接,出气端通过阀门(常开)与喷吹管连接。当脉冲阀打开时,氮气由喷吹气包通过脉冲阀,经喷嘴喷入文氏管,并振动滤袋,进行清灰。

本高炉煤气干式布袋除尘器筒体内,装有22排滤袋,每个脉冲阀最多带14个布袋,最少带8个布袋,每个滤袋上方喷吹口口径均按流体分配设置。

脉冲用氮气压力为0.4~0.6MPa,小时用量约为1200m3。脉冲(喷吹)时间为0.1~0.2S,脉冲(喷吹)间隔10~15S(可调),脉冲(喷吹)循环周期一般为2.5~4小时(视半净煤气含尘量而定)。

四、自控系统组成

五、解决方案

1、窗口的导入导出

将窗口从一个 InTouch 应用程序导入或导出到另一个应用程序,必须使用“文件”菜单上的“导入”或“导出”命令。它提供了一种建立远程标记名引用的简便快捷方法,允许重复使用先前创建的窗口、对象和窗口脚本。如果用任何其它移动方法移动 InTouch 窗口文件,如使用文件管理器、Windows 资源管理器等,会损坏应用程序的标记名字典。导出窗口时,与该窗口关联的所有对象和动画链接将随窗口一起导出。但是,与窗口中的对象关联的标记名将转换成“占位符”标记名。使用占位符标记名,可以避免当目标应用程序的标记名字典不包含相同标记名时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

    2、数据通信

  在InTouch中,数据主要分为内存型和I/O型。内存型数据为InTouch内部变量,不需要通过I/O Server即可直接进行访问;I/O型变量为物理变量,InTouch通过DDE或NetDDE的协议方式访问。InTouch通过通讯接口——I/O Server(Modicon MODBUS Ethernet型号的I/O Server。)读取PLC中的数据,它基于Modbus通信协议的以太网进行连接。

  InTouch识别I/O Server程序中数据的三要素是:Application Name:InTouch直接访问的程序或服务器(如I/O Server)。Topic Name:InTouch通过I/O Server要访问的设备或程序在I/O Server的Topic Definition中定义的主题名。Item Name:InTouch要访问数据的识别符号,可以是名称,也可以是存储地址。

  InTouch与PLC之间的数据通信的设置:首先,在I/O Server的Topic Definition中定义PLC。Topic Name——PLC1(任意定义),IP Adrress——(PLC1的地址)。这样,I/O Server就可以从PLC中取得数据了。其次,InTouch从I/O Server中取到数据。在标记名字典中定义I/O变量的Access Name(访问名)和Item Name(项目名)。Access Name可任意定义,Node Name——(I/O Server的IP地址),Application Name——MBEnet(Modicon MODBUS Ethernet I/O Server的程序名),Topic Name——PLC1(I/O Server中定义的Topic Name)。

  Item Name使用的是存储地址。在PLC的组态Concept程序中,变量的地址是State RAM地址,而PLC与所有的I/O都是与State RAM相连接的,所以InTouch程序可以通过I/O Server直接访问这个地址单元,从而对变量进行读写。

3、访问数据库
  InTouch支持SQL语言,可通过ODBC接口与不同类型的数据库进行连接。首先需要在“控制面板”的ODBC中为选择的数据库定义数据源名;然后在InTouch的SQL Access Manager/Bind List中为自己在数据库中定义的某张表定义绑定列,表与绑定列的格式和数据类型应完全一样。往表中插入数据的程序为:连接数据库SQLConnect( ConnectionId, "dsn=water" )  water为数据源名;插入数据SQLInsert( ConnectionId, "pump", "totalpump" )  pump为表名,totalpump为列名。
    4、QuickScript 功能

InTouch 脚本是 InTouch 应用程序最强大的功能之一。InTouch QuickScript 功能允许在指定标准满足时执行特定的命令和逻辑操作。例如按键、打开窗口和改变值等。QuickFunction 允许用户可以从其它脚本和动画链接表达式调用的脚本。系统将可重复使用的代码存储在单个脚本和单个位置中,从而支持在一个编辑进程中更新所有脚本实例。通过使用脚本我们可以创建各种自定义和自动系统函数。

InTouch 脚本包括:应用程序脚本、窗口脚本、键脚本、触动按钮动作脚本、条件脚本、数据改变脚本、ActiveX事件脚本。所有的 InTouch QuickScript 都是事件驱动的。事件可以是数据改变、条件、单击鼠标和定时器等。处理的顺序取决于具体的应用程序,虽然由相同事件触发的多个脚本在计划方式上可能存在一定的固有顺序,但系统并不能提供任何特定顺序的担保,因而不应该建立任何依赖于处理顺序的脚本。

下图1是一例关于口令输入的条件脚本实例。

5、Historical Trend

历史趋势是一个历史时间和日期的数据”快照“,它不是动态的。与实时趋势不同,它只能在接到指示时才会更新。在配置历史趋势时应注意以下三方面:a、历史记录配置中启用“历史记录”。b、配置标记名中(要记录数据的)选择“记录数据”。c、历史标记名类型选择“历史趋势”。

六、主要生产监控画面

七、应用总结

InTouch软件在设计和实现上非常简单,使技术人员可以很快开发出丰富多彩的监控画面;在功能上十分强大,具有较高的性能和稳定性,使技术人员在以后的维护上大大减少工作量。InTouch 9.5的成功应用为高炉煤气除尘稳定运行、节能降耗创造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网友S:
#心得经验#+我眼中的Intouch

1、属于国际知名品牌,与Wincc、iFIX、Rsview同属国际一线品牌。

2、快速DDE架起与InTouch直接通讯的桥梁,也是InTouch的特色。

3、Intouch组态软件与PLC的匹配上,没有iFIX支持的PLC种类广泛。

4、历史趋势上无论配置还是调用上比WINCC有优势。

5、QuickScript使得Intouch用户自开放功能更为丰富。

网友T(2016-04-25):
目前常用的组态软件分为国产和国外两大类别 国产的有:力控、亚控、易控、杰控、昆仑通态等等 国外的有:Intouch、ifix、wincc等等 国外软件一般都配套有自己的设备,功能方面也都很牛,就是价格太贵,技术服务不太方便。 国产软件相对而言多驱动、本地化服务、低成本、而且软件设计是根据国人的思想比较容易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