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阀在锅炉压力容器中的使用分析

楼主(2016-03-23):
    随着时代的进步,各行各业的稳步发展,特种设备也随之火热,特种设备也包含锅炉压力容器。然而,安全阀在锅炉压力容器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是锅炉压力容器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本文由上海五岳泵阀制造有限公司协助转载分享,上海五岳为专业的安全阀厂家,主要生产各类弹簧式安全阀,代理德国LESER安全阀,并终身为使用单位提供相关产品技术支持。

  关键词:安全阀 压力容器 使用
  前言
  目前,锅炉压力容器属特种设备,安全阀是锅炉、压力容器中重要的安全附件,如果制造质量低劣,产品就会存在着缺陷,就会产生事故的隐患,甚至会导致灾难性的事故。因此我们要做好安全阀检验工作,从而不影响使用。
  一、安全阀在锅炉压力容器中的重要性
  安全阀是锅炉、压力容器或是其他承压设备上很重要的一种安全附件。它的性能好坏与动作可靠性将直接关系到设备以及人身的安全,同时和节能以及环境的保护有着密切相关的联系。
  而所谓的安全阀一方面讲:它是锅炉压力容器及压力管道中阀门的一种,具有释放或排泄压力的功能,是一种泄放阀;从管理规则上讲这种具有安全功效的阀门安装在蒸汽锅炉或承压的压力容器上,他的必要条件就是必须得到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的认可。
  另一方面又称之为安全阀,其他一般也称之为泄放阀。安全阀与泄放调节阀的结构和性能上很相似,他们都是在超过开启压力时自动排放内部的介质,以保证生产装置的安全。因此安全阀是锅炉压力容器上最重要的一种安全装置。安全阀在锅炉压力容器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锅炉压力安全泄放重要的保护元件,是锅炉压力容器及压力管道安全使用的保障。安全阀在锅炉压力容器中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锅炉压力容器中使用安全阀的注意事项
  (1) 安全阀的选用
  安全阀的选用一定要正确,因为每一只安全阀只能在一定的弹簧压力的承受范围内工作,可以改变弹簧预紧的压缩量,尽管是有一定的压力调整,但是如果一旦超过规定的承受范围,也就只能更换安全阀。然而日前有一些单位对安全阀的型号,口径的大小,以及型号的规格等技术知识等不是很了解,因此在选购安装安全阀的时候并没有认真选择,以至最终系统的运行压力和弹簧的压力等级不相符合,容易造成安全的隐患,所以安全阀的正确选择十分重要。同时在安全阀的选择时也要注意安全阀的制造质量。有的安全阀制造商在制造的过程中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因此会降低安全阀的制造成本,最终会导致一部分质量低劣,影响最终使用的不合格安全阀流入市场。因此在安全阀的选用时也要注意其制造质量。
  (2) 安全阀的安装方法
  安全阀的安装方法在整个作业的实施过程中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他直接决定压力容器的承受力。安全阀因为其结构的特殊要求,在设备或是管道上的安全阀应垂直安装,不应横着或是采用其他的安装方式等。如果不垂直安装就有可能因为安全阀的阀杆没有保持垂直的位置会影响他的正常运作,在检测的过程正中如果发现部分的安全阀没有按照设计的要求摆放,便会导致安全阀门的不通畅,影响安全阀门的正常使用,因此要及时的更正。所以说安全阀的安装方法也是很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3) 安全阀泄漏现象
  安全阀在锅炉压力容器及压力管道的使用过程中,一样存在着泄漏的现象。安全阀在使用压力下,任何的泄漏都必须尽快得到处理,不然就会导致尘埃杂质和水垢杂质在阀座和阀瓣的密封面上结集。在提升阀杆放入的时候,如果有杂质被不小心掉入,很容易就会夹在密封面之间,最终会造成密封面的磨损,导致泄漏的加剧。而有的单位在安全阀泄漏的时候,如果不当的自行调整安全阀,甚至用较重的物品压紧安全阀等,会导致安全阀的完全失效。因此在安全阀发生泄漏的时候,应尽快的与专业的维修人员联系实施修整。
  (4)安全阀的整定压力校正与检验
  安全阀的整定压力在安全阀的运行过程中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为了获得比较准确的压力整定值,就需要严格的控制好安全阀的进口介质的工作压力。当介质的压力上升到整定压力的极限时,它的升压速度就要放慢,当校对检测仪检测到阀瓣有听到或者是开启,听到有实验介质的连续排除的现象时,那么这个时候所获得的安全阀门的进口压力,就可以被认为是安全阀的整定压力。同时还可以做安全阀的密封性能试验。在安全阀调整压力合格以后,才能够进行安全阀的密封性能试验。在进行密封性能试验的同时,就应该首先调整安全阀的进口压力,此时密封实验的介质源的压力也应该比整定的压力低同样的调整数目。这时安全阀的密封性能试验就算是成功的,安全阀的密封性能试验才是符合规范要求的。
  (5) 安全阀门的拒动问题
  安全阀门在锅炉压力容器的使用过程中也应该注意拒动的问题。在锅炉运行的过程当中,由于各种原因出现脉冲安全阀门的动作之后,主安全阀门有时就会出现拒动的情况。如果安全阀不能进行有效地动作泄压,会使得压力系统的工作在超压的状态下进行,很容易发生设备变形或是损坏的现象,甚至是爆炸的重大安全隐患。因此想要消除该类安全隐患,所能用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按照相关的验收规范对锅炉系统中所有的工程项目进行逐一验收,同时也要制定完善的自动保护装置系统,当安全阀门出现拒动的情况时,智能的切除介质源或能量源,进而防止系统压力的继续往上攀升,从而防止事故的进一步扩大,甚至是导致恶性的事故的发生。
  三、安全阀在锅炉压力容器中的维修保养
  安全阀在锅炉压力容器及压力管道中运用时的维修与保养同样是不可忽视的一项工作,就像一辆好的汽车,想要寿命长就得做好汽
  车的保养工作,毕竟平时的运行在一定程度上对设备本身都有或多或少的磨损和消耗,因此维修与保养的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安全阀也一样离不开日常的维修与保养。安全阀的维修与保养在锅炉压力容器使用中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 安全阀的搬运
  安全阀的搬运一定要小心,不能够受到剧烈的冲击、颠簸或者是坠落,野蛮的搬运有可能改变安全阀门的整定压力以及阀门小零件的变形,因此会对安全阀门的性能和密封性会造成不利的影响。但是若需要用吊车装吊时,吊绳或者是链条应该围绕着阀体盖放置以确保阀门处于垂直的位置,便于安装的进行。切忌不可以利用阀门的提升扳手提升或者是搬运阀门。同时在阀门准备好安装到系统之前,进口和出口处的保护盖都应该保留在原位。
  (2) 安全阀的清洁
  安全阀的定时清洁是延长安全阀使用寿命的一个有效方法。安全阀的外部零件譬如:阀盖、阀体、保护罩等浸入适当的清洗溶液中进行清洗,可以用钢丝刷进行安全阀的清洗,因为钢丝刷不能够损坏或者损伤安全阀的金属体,也就是说可以保护安全阀的完整性,保证其不受损坏。并且导向套的导向面是要用细纱布抛光的,这个很有必要。
  (3) 安全阀的定期校验
  就像汽车定时要做保养一样,也要定时对安全阀的安全性能进行检查和维修。安全阀在安装之前应该首先进行目视的检查,以确保在搬运的过程中没有受到损坏或者是破损。所有的密封件和保护材料要保证没有任何杂质的外界物质参入。之后就要核对安全阀的阀门品牌或者其他的标识,以确保安全阀的 厂家,安全阀的质量。确保安全阀在预安装期的完整性。最后还要保护好弹簧以及调节圈的状态,在使用前要对安全阀进行定期校验,并且重新做铅封。
  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们必须做好安全阀的检验工作,使用好安全阀,将之落实到实处。(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