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6.2通网版使用PC通讯口是硬件485接口连接s7 200 用特殊通讯编程么

楼主(2016-03-23):
MCGS6.2通网版安装在PC上,使用的是PC COM1口是DB9针硬件485接口连接s7 200 用特殊通讯编程么?

楼主:
连接后显示状态显示 2  不知什么原因。

楼主:
更新了200PPI驱动版本到3.0.3.3 状态显示还是2  ???,

网友A:
不用编程,在MCGS里面的设备驱动里面设置好通用串口父设备和200PPI驱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