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炉安全阀常见故障分析及解决措施

楼主(2016-03-23):
    本文分析了锅炉安全阀的作用、分析安全阀常见故障原因及解决方法、详述了锅炉安全阀锅炉安全阀整定措施及安全措施。本文由上海五岳泵阀制造有限公司协助转载分享,上海五岳为专业的安全阀厂家,主要生产各类弹簧式安全阀,先导式安全阀,并终身为使用单位提供相关产品技术支持。

  关键词:安全阀 漏泄 故障 整定
  中图分类号:TH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745(2013)06-0436-01
  锅炉安全阀都是由主、辅阀配套组成的,并采用机械和热工控制双重保护,有些故障不易发生,但只有充分掌握安全阀的常见故障原因和消除方法,在故障发生时处理起来才能得心应手,对保证设备的安全运行有着重要的作用。
  一、安全阀常见故障原因分析及解决方法
  1.阀门漏泄
  在设备正常工作压力下,阀瓣与阀座密封面处发生超过允许程度的渗漏,安全阀的泄漏不但会引起介质损失;另外,介质的不断泄漏还会使硬的密封材料遭到破坏。但是,常用的安全阀的密封面都是金属材料对金属材料,虽然力求做得光洁平整,但是要在介质带压情况下做到绝对不漏也是非常困难的。一般造成阀门漏泄的原因主要有: 一是,脏物杂质落到密封面上,将密封面垫住,造成阀芯与阀座间有间隙,从而阀门渗漏。消除这种故障的方法就是清除掉落到密封面上的脏物及杂质,一般在锅炉准备停炉大小修时,首先做安全门跑砣试验,如果发现漏泄停炉后都进行解体检修,如果是点炉后进行跑砣试验时发现安全门漏泄,估计是这种情况造成的,可在跑砣后冷却20分钟后再跑舵一次,对密封面进行冲刷。二是密封面损伤。造成密封面损伤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①密封面材质不良。由于多年的检修,主安全门阀芯与阀座密封面普遍已经研得很低,使密封面的硬度也大大降低了,从而造成密封性能下降,消除这种现象最好的方法就是将原有密封面车削下去,然后按图纸要求重新堆焊加工,提高密封面的表面硬度。注意在加工过程中一定保证加工质量,如密封面出现裂纹、沙眼等缺陷一定要将其车削下去后重新加工。新加工的阀芯阀座一定要符合图纸要求。②检修质量差,阀芯阀座研磨的达不到质量标准要求,消除这种故障的方法是根据损伤程度采用研磨或车削后研磨的方法修复密封面。三是由于装配不当或有关零件尺寸不合适。在装配过程中阀芯阀座未完全对正或结合面有透光现象,或者是阀芯阀座密封面过宽不利于密封。消除方法是检查阀芯周围配合间隙的大小及均匀性,保证阀芯顶尖孔与密封面同正度,检查各部间隙不允许抬起阀芯;根据图纸要求适当减小密封面的宽度实现有效密封。
  2.阀体结合面渗漏
  指上下阀体间结合面处的渗漏现象,造成这种漏泄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①结合面的螺栓紧力不够或紧偏,造成结合面密封不好。消除方法是调整螺栓紧力,在紧螺栓时一定要按对角把紧的方式进行,最好是边紧边测量各处间隙,将螺栓紧到紧不动为止,并使结合面各处间隙一致。②阀体结合面的齿形密封垫不符合标准。例如,齿形密封垫径向有轻微沟痕,平行度差,齿形过尖或过坡等缺陷都会造成密封失效。从而使阀体结合面渗漏。在检修时把好备件质量关,采用合乎标准的齿形密封垫就可以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③阀体结合面的平面度太差或被硬的杂质垫住造成密封失效。对由于阀体结合面的平面度太差而引起阀体结合面渗漏的,消除的方法是将阀门解体重新研磨结合面直至符合质量标准。由于杂质垫住而造成密封失效的,在阀门组装时认真清理结合面避免杂质落入。
  3.冲量安全阀回座后主安全阀延迟回座时间
  发生这种故障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①主安全阀活塞室的漏汽量大小,虽然冲量安全阀回座了,但存在管路中与活塞室中的蒸汽的压力仍很高,推动活塞向下的力仍很大,所以造成主安全阀回座迟缓,消除这种故障的方法主要通过开大节流阀的开度和加大节流孔径加以解决,节流阀的开度开大与节流孔径的增加都使留在脉冲管内的蒸汽迅速排放掉,从而降低了活塞内的压力,使其作用在活塞上向下运动的推力迅速减小,阀芯在集汽联箱内蒸汽介质向上的推力和主安全阀自身弹簧向上的拉力作用下迅速回座。②是主安全阀的运动部件与固定部件之问的磨擦力过大也会造成主安全阀回座迟缓,解决这种问题的方法就是将主安全阀运动部件与固定部件的配合间隙控制台标准范围内。
  4.安全阀的频跳
  频跳指的是安全阀回座后,待压力稍一升高,安全阌又将开启,反复几次出现,这种现象称为安全阀的“频跳”。安全阀机械特性要求安全阀在整动作过程中达到规定的开启高度时,不允许出现卡阻、震颤和频跳现象。发生频跳现象对安全阀的密封极为不利,极易造成密封面的泄漏。分析原因主要与安全阀回座压力较高有关,回座压力较高时,容器内过剩的介质排放量较少,安全阀已经回座了,当运行人员调整不当,容器内压力又会很快升起来,所以又造成安全阀动作,像这种情况可通过开大节流阀的开度的方法予以消除。节流阀开大后,通往主安全阀活塞室内的汽源减少,推动活塞向下运动的力较小,主安全阀动作的机率较小,从而避免了主安全阀连续启动。
  二、锅炉安全阀整定措施
  安全阀是防止锅炉超压,保护锅炉机组安全运行的重要保护装置。在安全阀检修后,投运前,必须对安全阀进行热态下的调整校验,以保障锅炉的安全运行。
  1.安全阀调整前的准备工作:①汽包及过热器出口集箱上分别安装就地压力表,量程为25.0Mpa;再热就地压力表量程为4.0Mpa,压力表精度为0.5级或以上等级。②安全阀周围平台、通道完好、照明充足。③准备好电话、对讲杌等有关通讯系统。④准备好油压助跳装置及相关的校验工具。⑤现场应准备好安全防护用品。(包括药棉等)。⑥炉膛灭火保护(燃油),送、吸风机联锁保护,炉膛负压高、低保护须正常投入。解列汽包水位高、低保护。⑦校验现场严禁无关人员出入,医护人员要到现场。⑧在安全阀校验期间,运行人员加强锅炉水位、汽压监视,及时调整。
  2.锅炉运行正常后可直接进行安全阀的整定工作,整定顺序为:
  ①汽包工作安全阀。②汽包控制安全阀。③过热器出口集箱工作安全阀。④过热器出口集箱控制安全阀。
  3.整定方法:①将非调整安全阀用顶杆(或压紧螺母)压死。②整定前将点火排汽阀由电动控制切换为现场手动控制。③调整燃烧及点火排汽门控制汽压,使之缓慢上升,当压力接近动作压力,应保持压力稳定,缓慢升至整定压力,如超过启座压力仍不启座,应及时开启点火排汽阀,降低锅炉汽压,或者用阀杆上的手柄强制排汽降压后调整启座压力,再次试排。④启座后,要监视回座压力,便于调整回座压力。⑤当压力符合要求后,再做一次试排。⑥调整完一个后,再调整下一个。
  安全阀的维修和检验是一项严谨的工作。对安全法的维修和检验不当,工作上的微小失误或不慎都有可能导致安全阀的失效,从而导致严重的事故,给日常的生产生活带来巨大的危害。因此,我们一定要在日常工作中时刻怀有高度的责任心,多观察、多总结安全阀的各种故障形式,探索更为有效和安全的维修办法,为安全阀的有效运作,为生产的安全进行贡献力量。(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