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DP-Modbus连接S7-300PLC与数码管显示器实例

楼主(2016-03-23):
本文将介绍一下关于DP-Modbus的使用案例!
本文最终的实验目的是将一个实数型数据23.4在数码管显示器中显示出来。
查找数码管显示器相应的手册,有以下说明:

楼主:
硬件连接好之后进行软件配置

1、配置GSD文件,(DP-Modbus模块需要用到此GSD文件,此文件可以到我们的官方网站上下载)

     将大连德嘉国际电子提供的 GSD 文件 D_MASTER.GSD 拷贝到 Step7\S7data\gsd\

目录下;产品图标  和  文件拷贝到Step7\S7data\nsbmp\ 目录下

     注:以上的详细目录在XP系统中分别是:

            C:\Program Files\Siemens\Step7\S7DATA\GSD

            C:\Program Files\Siemens\Step7\S7DATA\nsbmp

2、在STEP 7 上通过向导 ‘New Project’Wizard 建立一个“项目”,CPU类型选择 CPU313C-2DP, 项目名字叫“MODBUS_MASTER”

3、在STEP7的硬件组态配置:

 (1)、配置PLC的DP口属性,在step组态页面下,依次双击“硬件”------“DP”---------“属性”-----------“新建”

楼主:
(2)、插入DP-Modbus组态,作为DP从站,Modbus主站。在硬件组态图上右键单击DP总线,选择“插入对象”

楼主:
(3)、按照下图依次点击,

楼主:
(4)、设置DP-Modbus的DP属性,点击“参数”,设置地址和波特率,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