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向轴的动平衡条件(二)

楼主(2016-03-23):
                                                  万向轴的动平衡条件(二)

 根据这些年来的体会,我们认为应该以万向轴的线速度为考虑依据比较合理:高于6~8m/s要进行动平衡试验。

     ~120≤1000r/min    (v=6.28m/s)

     ~225≤500r/min      (v=5.88m/s)

     ~315≤350r/min      (v=5.76m/s)

计算万向轴线速度的简便公式v=0.0523 D•n(mm/s)

     D—万向轴回转直径mm

     n—万向轴转速r/min

动平衡精度误差:动平衡是一种状态,影响的平衡的因素很多,因此客户验证时应减低标准执行。

网友A(2016-04-27):
0038H : 0000 0000 0011 1000
对于时间比较指令来说,其控制字屏蔽了年月日的比较,而仅仅针对时秒分的比较。

其中:H100的低8为存放的是秒的比较值,对应比较的为A351(系统时钟)的低8位,H100的高8位存放的是分的比较值,对应比较的是A351的高8位,H101的低8位存放的是小时的比较值,对应比较的是A352的低8位,A352的高8位为日,A353的低8位为月,A353的高8位为年,因为控#)
MOV #0000  H100
而小时占用的是低8位,因此  MOV #0010 H101